新人学D串口通讯问题(SPCOMM控件)

楼主(2010-12-05):
新人学习delphi的不解的地方,望得到大家的帮助
有关串口通讯的问题,控件是SPCOMM,部分代码:
//向端口发送数据
procedure TForm1.BtnSendClick(Sender: TObject);
Var
  Str:Pchar;
  Count:integer;
begin
  Str:=Pchar(EdtSendText.Text );
  Count:=Length(Str);
  if Comm.WriteCommData(Str,Count) then
    MmoComm.Lines.Add('已发送'+IntToStr(Count)+'字符')
  else
    raise Exception.Create('发送错误');
end;
//从端口接收数据
procedure TForm1.CommReceiveData(Sender: TObject; Buffer: Pointer;
  BufferLength: Word);
Var
  StrRecv:String;
begin
  SetLength(StrRecv,BufferLength);
  Move(Buffer^,pchar(StrRecv)^,BufferLength);
  MmoComm.Lines.Add('已收到:'+IntToStr(BufferLength)+'字节的数据');
  MmoComm.Lines.Add(StrRecv);
  MmoComm.Invalidate;
end;
以上代码在两个串口间能相互接收和发送,但是发送的是字符,我现在想发送的是16进制的一串命令如
例1:从机地址为12 (转换为十六进制为:0CH);

要求:控制电机停止

主机发送:[开始]  [从机地址]  [功能代码]  [起始寄存器地址高8位]  [低8位]  [写单寄存器数高8位]  [低8位]  [LRC校验码]  [CR] [LF]

   :0C 06 00 64 00 A2 E8
该如何实现呢?????????

楼主:
回复 楼主:

没人肯帮忙呀!

网友:
“字符”只是数据的一种表现方式而已,字符的代码可以用16进制表示啊,同样00~FF共256个字符其中有字母、数字、符号和不可打印字符(比如控制字符)。比如我要发送0x61,0x61代表的字符是“a”,发送“a”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