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关于NIOS II中提示There are no Nios II CPUs with debug modules.....

楼主(2010-12-05):
完整如下
There are no Nios II CPUs with debug modules available which match the values
specified.  Please check that your PLD is correctly configured, downloading a
new SOF file if necessary.

原因是新做的板子,用老板子下载同样的SOF在NIOS IDE中可以正常工作。。。
新旧板子不同的是,老板子用的是PIN_129做CLK,新的是PIN_23做CLK,
当然生成的SOF中已经修改了CLK引脚的。。
其中用的是QUARTUS 9.1+NIOS IDE 9.1SP1.

网友:
沉得好快。。。

网友:
1 Nios II EDS的版本号必须和Quartus II一致;
2 Nios II run之前,一定要先下载sof软核映射文件,否则fpga内部没有软核;
3 之后,建议先run configuration;
4 1、2、3都不行,那就检查一下引脚有没有虚焊,Quartus II中有没有分配错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4条都有没呢。。。
1旧的板子可以用,NIOS IDE 和 QUARTUS II都没有问题吧。。
2DEGUG之前已经下载SOF,并无断电...
3引脚分配只有分配了CLK

再请问下,RUN CONFIGURATION在哪个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