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8550三极管做的电平转换电路,怎么导致单片机发热呢?

楼主(2010-12-05):
3.3和5V的电平转换问题,是不是电流灌进单片机里了啊??
VCC=5V,VSS是用asm1117稳压出来的3.3V??

网友:
三极管方向啊,是不是反了?

网友:
很明显CE脚反了,当CPU输出低电平时,输出脚的低电平被钳在4.3V,引起发热

楼主:
原来是这样,
再问下,,那如果将ce脚换过来可以做好电平的转换吗??
如果这样:B脚要不要加电阻呢??

网友:
基极加限流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基极加上电阻呢??
能不能做到3.3V到5转换?

网友:
楼顶图改成NPN管,前级再加上基极限流电阻,就对了。
ec反接不好,都成了射随。

楼主:
回复 网友B:

像你所说的,换成npn管,做出八路转换,怎么会相互影响到的呢?
就是只给第一路一个高电平,结果第二,第三路也会输出3.3高电平的
就是只给第一路一个低电平,结果第二,第三路也会输出低电平的

网友:
只要基极限流和其他电阻选得合适,不应该出现相互影响的问题。
假如真有这问题,请标出具体电路参数,及影响和被影响各路三极管的电压实测值,问题应能一目了然的。

楼主:
应该是电阻没选好,我基极限流选1k,集电极选10k,我再看看先,谢谢咯

网友:
看来这里很多的朋友模拟线路没有学好。

网友:
如果速度要求不高的话,可以考虑用一个Mos管来做电平转换,而且可以是双向的。请参考附件。

Level shifting techniques in I2C-bus designourdev_602604P6Y5GL.pdf(文件大小:52K) (原文件名:AN10441.pdf)

网友:
模电还真不好搞

网友:
做成了两级射极跟随器,没啥意义吧。
改成两级反相器,基极加上限流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