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内阻影响大容量锂聚合物电池充电的问题

楼主(2010-12-05):
首先大家看看这篇文章的前半篇,是由美信的一篇文档翻译过来的
http://www.dzsc.com/data/html/2010-1-5/81301.html
其中提到的关键技术就是恒流转恒压的检测点,误差要优于40mV,否则或者充电过慢,或者过充引起电池减寿甚至报废。在电池容量小的情况下,充电电流也很小(<1C),电池内阻10mΩ数量级,引起的压降可以忽略不计,故恒压阶段用4.2V恒压源充电即可。
现在手头上有若干50Ah的大容量电池,电池的技术说明书里标称内阻为5mΩ,这样50A电流充电时内阻引起的压降就有250mV,因此会面临两个问题,一是检测恒流到恒压的拐点,这一点我想可以瞬间暂停充电检测电压的办法;再就是恒压阶段,显然不能用4.2V而应该用高于4.2V的电压来充,但如何能够保证落在电池上的有效电压不会高于4.2V呢。希望有充电器设计经验的朋友指点一二

楼主:
回复 网友A:

hao 先谢过 慢慢看 哈哈

网友:
横流过程,电池电压低。当要进入恒压过程的时候充电电流会降低。所以内阻和内部分担的电压影响很小。如果你非要保证在满之前都是一个50A的充电电流的话还真是困难。内阻是变的,满电时小,耗干的时候内阻变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想了个如下方案:用高于3.8V的50A恒流源把电池充到3.8V(间歇断电检测电压,锂铁电池截止电压3.8V),然后切换到3.8V恒压源。这个切换工作暂时没找到合适的器件,不知道有没有这么大电流的MOS管

网友:
IRF3205 50A 没问题

网友(2011-02-26):
【5楼】 RedStone 尹延辉:
想了个如下方案:用高于3.8V的50A恒流源把电池充到3.8V(间歇断电检测电压,锂铁电池截止电压3.8V),然后切换到3.8V恒压源。这个切换工作暂时没找到合适的器件,不知道有没有这么大电流的MOS管

请问那位高人有没有实现你的方案呢,我也在做这个东西,恒流恒压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