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DC0809采集数据,用DAC0832读出来 用的是CPLD 大家帮看下问题哦

楼主(2010-12-05):
大家有空么哦  打扰大家啦  帮我看个程序哦
我是用ADC0809采集数据,用DAC0832读出来  感觉不对哦。
我的代码发给你看下。麻烦你们帮我看下哦 。谢谢啦  拜谢
困扰小弟很久了 呵呵
module dark_adc0809( wr,cs,
                out1,clk,rst_n,
                m,clk_ad_m,
                eoc,oe,start,cba
);
input clk,rst_n;
input[7:0]m;//AD过来的输入数据
output cs,wr;//DAC0832控制信号,直接给低,直通方式
output[7:0] out1;//输出给DAC0832

output clk_ad_m;//ADC0809的时钟端

input eoc; //  AD 转换完的信号 转换完后为高
output oe,start;//AD 控制信号 start 至少保持100ns的高 当接受到eoc为高时                               //oe给高FPGA开始从AD读数据
output[2:0]cba;        //AD 通道选择信号        ale 为高时有效

//==========ADC0809 -m采集数据 状态机============================
parameter st0 = 3'b000;
parameter st1 = 3'b001;
parameter st2 = 3'b010;
parameter st3 = 3'b011;
parameter st4 = 3'b100;
parameter st5 = 3'b101;

reg[2:0] state,next_state;
reg  oe,start,lock;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begin
                state<=3'b0;
                end
        else begin
                state<=next_state;
                end
end

reg [1:0] cnt;//定义一个2位的计数器,如果我用的25M的晶振。那么时钟周期就是40ns。计数4次就至少有100ns的高电平啦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begin
                cnt<=2'b0;
                end
        else begin
                cnt<=cnt+1'b1;
                end
end

楼主:
module dark_adc0809( wr,cs,
                out1,clk,rst_n,
                m,clk_ad_m,
                eoc,oe,start,cba
);
input clk,rst_n;
input[7:0]m;//AD过来的输入数据
output cs,wr;//DAC0832控制信号,直接给低,直通方式
output[7:0] out1;//输出给DAC0832

output clk_ad_m;//ADC0809的时钟端

input eoc; //  AD 转换完的信号 转换完后为高
output oe,start;//AD 控制信号 start 至少保持100ns的高 当接受到eoc为高时                               //oe给高FPGA开始从AD读数据
output[2:0]cba;        //AD 通道选择信号        ale 为高时有效

//==========ADC0809 -m采集数据 状态机============================
parameter st0 = 3'b000;
parameter st1 = 3'b001;
parameter st2 = 3'b010;
parameter st3 = 3'b011;
parameter st4 = 3'b100;
parameter st5 = 3'b101;

reg[2:0] state,next_state;
reg  oe,start,lock;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begin
                state<=3'b0;
                end
        else begin
                state<=next_state;
                end
end

reg [1:0] cnt;//定义一个2位的计数器,如果我用的25M的晶振。那么时钟周期就是40ns。计数4次就至少有100ns的高电平啦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begin
                cnt<=2'b0;
                end
        else begin
                cnt<=cnt+1'b1;
                end
end

always@(state or eoc)
begin
        case(state)
        st0:begin
                        start<=0;
                        oe<=0;
                        lock<=0;
                        next_state<=st1;

                end
        st1:begin
                        start<=1;
                        oe<=0;
                        lock<=0;
                        if(cnt==2'b11)begin//分频计数使start 维持至少100ns,仿真结果是120ns
                                next_state<=st2;
                                                        end
                        else begin
                                next_state<=st1;
                                end
                end
        st2:begin
                        start<=0;
                        oe<=0;
                        lock<=0;
                        next_state<=st3;
                end
        st3:begin
                        start<=0;
                        oe<=0;
                        lock<=0;
                        if(eoc==1)
                                next_state<=st4;
                                else
                                next_state<=st3;
                end
                st4:begin
                                start<=0;
                                oe<=1;
                                lock<=0;
                                next_state<=st5;
                        end
                        st5:begin
                                        start<=0;
                                        oe<=1;
                                        lock<=1;
                                        next_state<=st0;
                                end
                        default:begin
                                                start<=0;
                                                oe<=0;
                                                lock<=0;
                                                next_state<=st0;
                                        end
                        endcase
end

reg[7:0]m1;
always @(posedge lock )
begin

        m1<=m;

end

reg[2:0] cba_r;//通道选通IN3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cba_r<=0;
        else
        cba_r<=3'b011;
end
assign        cba=cba_r;
//========================================================

assign out1=m1;

//====================================================================

reg cs_r,wr_r;//直接给低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begin
                cs_r<=1'd1;
                wr_r<=1'd1;
        end
        else begin
                cs_r<=1'd0;
                wr_r<=1'd0;
    end
end
assign cs=cs_r;
assign wr=wr_r;

reg[4:0] cnt_ad;//分频后的时钟提供给ADC0809
always@(negedge rst_n or posedge clk)
begin
        if(!rst_n)begin
                cnt_ad<=5'b0;
    end
    else begin
                cnt_ad<=cnt_ad+1'b1;
                if(cnt_ad==5'b11000)
                cnt_ad<=5'b0;
        end
end

reg clk_ad_m_r;
always@(negedge rst_n or posedge clk)
begin
        if(!rst_n)begin
                clk_ad_m_r<=1'd0;
        end
        else if(cnt_ad==5'b11000) begin
                clk_ad_m_r<=~clk_ad_m_r;
        end
end

assign clk_ad_m=clk_ad_m_r;
//================================================
endmodu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