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接收头的波形

楼主(2010-12-05):
小弟做了一个超声波测距模块,可是怎么调都不好使, 不知道为什么在发射头那边测得的波形是18KHZ(想要40KHZ)的方波,接收头那一边测得是36--46KHZ的不规则波形,这是原理图ourdev_602529MCVZGU.pdf(文件大小:428K) (原文件名:原理图.pdf)
还有CX20106的6脚接的电容,我换成了331的,并且为了调试 , 特意弄了一个简单程序希望高手指点指点,帮我找找错误。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fa=P1^2;
sbit liang=P1^1;
uint j,k=0;
uchar rec_flag=0;
/*1MS为单位的延时程序*/
void delay_1ms(uchar x)
{
        uchar i;
        while(x--)
                for(i=0;i<100;i++);
}
void main()
{

        TMOD=0x20;                                                /*T1为8位自动重装模式*/
        TH1=0xf2;                                                /*12us计数初值*/
        TL1=0xf2;
        EA=1;
        ET1=1;
        TR1=1;
        IT0=1;
      EX0=1;
        fa=0;
       while(1)
        {
                        while(rec_flag)
                        {
                        liang=0;
                        delay_1ms(50);
                        }
        }
}

/*定时器T1中断程序*/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
        fa=!fa;
        k++;
        if(k>=4)                                                                /*超声波肪冲个数控制(为赋值的一半)*/
        {
                k=0;
        //        TR1=0;
        //        ET1=0;
        //        for(j=200;j>0;j--);                                        /*1ms延时避开盲区*/
        //        for(j=200;j>0;j--);
        //        for(j=200;j>0;j--);
                                                                        /*开启外部中断0*/
        }
}
/*外部中断0程序*/
void PINT0() interrupt 0
{
        ET0=0;
        EA=0;
        rec_flag=1;                                                        /*接收成功标志位置1*/

}

楼主:
我做模块用的  发射 接收原理图ourdev_602541UY0W23.doc(文件大小:58K) (原文件名:发射接收 原理图.doc)

网友:
发射头的频率不够40khz也能驱动?楼主是不测错了?

网友A(2011-02-21):
CX20106做接收应该是比较好调啊。

网友(2013-06-07):
引用 网友A:
CX20106做接收应该是比较好调啊。

怎么调,调节不出来  求指导。一礼拜了  好失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