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翰单片机仿真器仿的定时器定时不准,延时不准

楼主(2010-12-05):
sonix 单片机用仿真器放大时候延时很准确的,但是下载到片子里后,延时就不对了,差好远。用定时器定时也不准了,郁闷。。。。。。

网友:
你看看仿真器的振荡器是不是和片子的选择是一样的.

网友:
不会啊。我一直用sonix。可能你仿真时仿真器的振荡器选择的和MCU的不同吧。

楼主:
现在搞清楚了,原先是用万能编程器烧写程序的,sonix的熔丝位万能编程器写的不对,后来改用它的原装编程器,程序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