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同好知道这几个步进电机的参数?

楼主(2010-12-05):
我从爱普生打印机上拆下两个四线的电机,型号为EM401,另外还有一个MITSUMI的M42SP-6TG(四线),无法找它们的资料,哪位兄弟知道它们的参数?

我想用它们来DIY一台微型雕刻机,初定X,Y行程为200mm X 200mm,请各位高手给点指导意见,谢谢各位了!

楼主:
补充一下,EM-401是SHINANO出的,方形,参数查不到,各位有谁知道吗?

楼主:
高手们,怎么都不说话呀?

网友:
四线的步进电机你用万用表量一下分A B相,然后就可以驱动了,打印机上的电机做雕刻机,力矩够么

楼主:
AB相我是知道怎样分,问题是该电机的电压、电流为多少?力矩多少?我粗略的估计了一下,它的步进角应该是1.8度。我只想用它来做微雕,力矩应该够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