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中央空调调温,不同_房间的温度希望不一样,据说通过每个房间的手动调节阀可实现,大

楼主(2010-12-05):
手动调节阀怎么实现调节温度的呢?

它会与中央处理器通信吗?

使用PC软件可以与中央空调的处理器通讯实现每个房间的全智能温度控制吗?

网友:
每个房间要选用带485口的温控器

网友:
可能是控制单个房间的通冷气量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每个房间要选用带485口的温控器,怎么理解呢?

我不知道中央空调和每个房间怎么进行能量交换的。

网友:
就是每个房间的机械温控阀控制房间的风机来控制单个房间的通冷气量,风机还有高中低三档。机械温控阀可以手动设置温度。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就是每个房间的机械温控阀控制房间的风机来控制单个房间的通冷气量,风机还有高中低三档。机械温控阀可以手动设置温度。

对的, 温度调节误差蛮大的, 有些工程因为利润的原因, 做的很差

网友:
open therm communication protocolourdev_602601RNHUK5.pdf(文件大小:279K) (原文件名:The Opentherm Communications Protocol Specification V2.2.pdf)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热心的朋友,我要是希望把机械温控阀给甩开,我单独设计一套东西来控制风机启动停止能行不?

网友:
这个 希望能有详细的讨论, 跟着学习一下。

网友:
不太清楚你所说的中央空调指的是商用的VRV空调还是 类似于宾馆内的中央冷水机组。同时对于末端的温度调节也分好几种,有通过调节供水量来控制温度,有调节供风量来调节问题,也有通过调节供氟量来调节温度,或者几种手段的综合。比如宾馆内是风机盘管,这个温度控制是通过调节风机转速来实现。某些大楼采用的是风管式末端,其前端是一个高静压的空调机组(冷源由中央空调提供),然后通过风管道一层一层铺设到各个房间,在每个房间的入口处,加装一个风阀,在房间内只要开个风口就行。这个温度调节控制方式就可以通过调节进入房间的风阀开度来调节制冷量。当然 为了节能,当前最多的是通过变频器调节空调机组风机转速来控制总的供风量(定静压控制)。不知道楼主指的是那种。

楼主:
楼上算是专家了,对这方面有研究。

据说现在有一种中央空调,有一个外机,每个房间还有内机,每个房间带有一个小控制器,这个小控制器可以任意设置房间的温度,带参数设置的这个小控制

器不知道怎么与房间的内机和中央空调的处理器连接通讯的?从而达到控温的目的。我很想知道这个。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说的也许是这种空调~~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149057440.html

网友:
现在有每个房间单独的控制系统,和环保局相连的。为了自己调节和节能监视。

网友:
看你的空调是用那种方式 。 如果水冷的还好一点。  如果是数码涡旋的就麻烦了。

如果走水的那。  比较简单控制每个房间的水阀和风机,但是这里的控制不能,安装和服务很复杂。  数码涡旋里面是冷媒。这个你就不能自己做控制了。

网友:
你所说的就是大金的VRV或者MCQUAY数码涡旋机,多联机。假如制冷系统走水路,这个我想很好理解了。我们以MCQUAY数码涡旋为例,系统走的是氟路,一台室外机带动5台室内机,室外机配置一块主CPU控制板,氟系统进入每个房间的蒸发器,在进入蒸发器入口有一个很重要的阀门叫辅助电子膨胀阀(控制进入室内蒸发器的冷媒流量),每个蒸发器单独配置一块线控器(可以自行设置地址)并与主CPU联网,线控器同时控制室内蒸发器的入口流量及风速来达到室内的温控目的。主CPU板采集末端各线控器控制信息并结合室外机自身各种参数综合得出需要提供的总冷媒流量,自动调节数码涡旋的压缩容量及主膨胀阀,达到供冷平衡。不知道对不对,如有错误请更正。

楼主:
准备明天打电话问一下格力就知道了。

GMV多联机系列
-     离心机系列
-     模块机系列
-     螺杆机系列
-     特种机系列
-     风管机系列
-     户式机系列
-     单元机系列
-     末端产品系列
-     热水机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