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忽然无法识别第二块硬盘,进WINDOWS也找不到,但进LINUX就可以识别,如何解决?

楼主(2010-12-05):
电脑有两块硬盘,第一块硬盘装了双系统,windwos和linux, 第二块硬盘是专门用来存储数据,没有系统分区,
此前一直正常使用,但前两天开始,电脑启动过程中,硬件识别的时间明显变长了,bios显示的IDE设备列表里面没有第二块硬盘,进WINDOWS也看不到第二块硬盘的分区。
但是登陆linux却能看到第二块硬盘,并且读数据没有问题。请问这是为什么?如何解决呢?

网友:
可能硬盘有坏的迹象,你进linux用dmesg看看关于第二块硬盘有啥信息,有没错误?如果数据有用,考虑备份以下,省得突然挂了。

网友:
楼主要备份啦!

网友:
小心,多查查,看看是不是电源的问题,供电不足也会出现这总情况.排除电源就要小心硬盘了

楼主:
谢谢楼上三位朋友,看来我得想办法备份数据了。先去看看硬盘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