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用GPRS模块做的车载设备怎样保证在发动机启动时正常工作?

楼主(2010-12-06):
目前用的阻容复位方式,正常供电情况下可以正常开机,但是在启动发动机时电压太低,持续时间较长,模块会出现VDD_EXT有输出,连接断开,AT指令无响应的异常状态,必须手动按复位按钮才能恢复正常,请教一下怎么设计复位电路可以自动消除这种状态,注:系统内没有使用单片机。

网友:
这个太简单了吧。加个二级管加个电容不就解决了吗。

楼主:
在电源入口出加吗? 现在已经加了SK34和1000uF的电容,但是还持续不到发动机启动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