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把磁铁靠近通电线圈就会振动?

楼主(2010-12-06):
我有一个产品是通电输出两组线圈,靠近磁铁的N S极就会振动,请问这是什么原理?

网友:
电磁铁和永磁铁之间的相互作用

网友:
简单的物理原理,因为使用了交流电,产生的磁场的极性也就是变化的,对磁铁的作用就是不断的吸引和排斥,也就产生了震动。

楼主:
但我这个IC出来的电压是直流电呀,是不是直流脉动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