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gui中的控件使用

楼主(2010-12-06):
请教一下,希望路过的朋友给我指点迷津。
关于ucgui的一些使用方面,我建立了按键、编辑框或别的控件后,比如我调用BUTTON_Delete()删除按键,可是按键无法删除掉,再调用GUI_Clear()才能清除按键。我不知道哪里处理问题,或是在移植GUI的过程中缺少了什么,如果有知道的路人请给我指点。

网友:
正常的。不是移植出问题。
这是因为你没有设置背景桌面窗口的颜色,当你删掉BUTTON时,背景窗口就不会被重绘,所以还是看得到BUTTON。
认真看看手册。

楼主:
好的,我曾一直以为移植漏了什么,呵呵!我也刚发了个例程,ucou+ucgui+触摸屏,希望对需要的人有用。

网友:
程序呢  在哪里

顺便问下  我移植的GUI 能显示BUTTON控件  其他的控件怎么显示不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438899&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rockt&bbs_id=9999

回复 网友B:

楼主啊!请问你在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406659&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rockt&bbs_id=9999
问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呢?

我是用下面方法实现的(用的是鼠标)
我建了3个任务。task1负责对话框的创建.task2不断获得鼠标的X,Y值,然后向X,Y所在位置所属的窗口发送消息.

void task1(void* pdata)             //负责圣诞框的创建
{
    //while(1){
          WM_SetDesktopColor(GUI_RED);  //设置背景桌面窗口的颜色
          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  /* Use memory devices on all windows to avoid flicker */
          GUI_ExecDialogBox(_aDialogCreate, GUI_COUNTOF(_aDialogCreate), &_cbCallback, 0, 0, 0);
          OSTimeDlyHMSM(0, 0, 0, 3);
    //}

}

void task2(void* pdata)     //不断获得鼠标的X,Y值,然后向X,Y所在位置所属的窗口发送消息。
{
  while(1){
        printf("task2 ");
        GUI_MOUSE_GetState(&State);    //获得鼠标的X,Y值和Pressed值
        GUI_CURSOR_SetPosition(State.x,State.y);    //设置鼠标指针的位置
        //if(!WM__hWinFocus){
        WM__hWinFocus=WM_Screen2hWin(State.x,State.y);//由坐标获得所在位置的窗口的句柄,并设置为焦点窗口
        //}

               WM_MESSAGE Msg;
               WM_LOCK();
                 WM_KEY_INFO Info;
                 //Info.Key =1;
                 Info.PressedCnt =State.Pressed;
                 Msg.MsgId =WM_TOUCH;
                 Msg.Data.p = &Info;
                WM__SendMessage(WM__hWinFocus, &Msg);  //发送消息给焦点窗口
               WM_UNLOCK();
        OSTimeDlyHMSM(0, 0, 0, 3);
    }
}

void task3(void* pdata)               //刷新窗口
{
  while (1)
  {
    printf("task3 ");
    GUI_Exec();
    OSTimeDlyHMSM(0, 0, 0, 3);
  }
}

但是我这样有一个问题,就是鼠标一点那个BUTTON,BUTTON就生效了,还没等的松开鼠标就已经消失了。诶有些问题。
请问你是怎么做的呢?

网友:
已解决。原来ucgui里面本来有一个WM_HandlePID(void) 的函数,做到了我task2里面想完成的功能,而且做得更好。
所以我现在的任务2写为:
void task2(void* pdata)
{
  while(1){
        WM_HandlePID();
        OSTimeDlyHMSM(0, 0, 0, 3);
    }
}
这样,就一切都正常了。
以后就只要在task1中修改应用程序就可以了,不用管底层鼠标的函数了。

网友(2012-06-14):
很好,MARK下来学习一下。

网友(2013-03-21):
你好!关于您的帖子“UCGUI中的控件使用”您提到“删除”控件的功能没法工作,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呢?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还希望能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