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RF发射与接收频率

楼主(2010-12-06):
大家好, 我目前在设计一款遥控器, 可在需要时改变发射与接收频率(例如改变电阻值,或电容)。 由于同一时间会有多个发射与接收在进行,所以我需要改变不同的发射与接收频率以避免干扰。请问SI4431 是否有这样的功能。感谢~

网友:
如果说硬件一旦定下来,频率可以修改,但是不要跟设计的中心频率偏的太远,我们使用中+ -15MHZ左右基本都可以,这样你可以设置多个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