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为什么不带电机时程序好好的电机一转显示就乱了

楼主(2010-12-06):
请问为什么不带电机时程序好好的一切正常  电机一动作显示就乱了

网友:
是干扰吧

网友:
应该是干扰把

网友:
上显波器。干活不上家伙那能成呢?

网友:
直流小电机如果与单片机使用同一路电源,干扰会很惨。

试着给电机并联104电容,会降低一些,但是要确保不干扰单片机,要采取综合手段。

示波器要买一个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把单片机与电机要公开,地线要分开走,要马达上并一个104电容,反接一下二极管

网友:
51单片机很容易受强烈的电磁干扰,我深受其害,我现在还没找到一款非常稳定的51单片机,还是加硬件看门狗吧!
(谁知道有没有非常稳定的51内核MCU?不管多少钱我都买)

网友:
6楼的夸张!为什么不采用光耦隔离!貌似你的意思还有不死的单片机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51单片机很容易受强烈的电磁干扰,我深受其害,我现在还没找到一款非常稳定的51单片机,还是加硬件看门狗吧!
(谁知道有没有非常稳定的51内核mcu?不管多少钱我都买)

任何单片机,都可以叫他死,要在抗干扰电路上下点功夫。
比如电机电源与单片机分开,单片机部分与电机部没有任何电路连接,光耦驱动

网友:
电机给个独立电源

网友:
【6楼】 pxlpxlpxl

看门狗解决干扰一点屁用也没有,一看你就是没有真正做过什么像样东西的,看门狗只能是使故障不扩大化,该干扰一样干扰,不要一看到干扰就提看门狗.

网友:
5楼】 lhw861025
积分:7
派别:
来自:
回复 网友A:
你把单片机与电机要公开,地线要分开走,要马达上并一个104电容,反接一下二极管

---------------------------------------------------------------
底线分开走,但是最终地线还是要接在一起吧?

楼主:
加了光耦效果好点了  但还是偶尔会有干扰

网友:
回复 网友C:

单点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