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filesystem能否应用于U盘?

楼主(2010-12-06):
filesystem能否应用于U盘?就是USB-host,设备驱动接口在哪里?

网友:
应该可以的,使用ch376之类的比较容易

网友:
CH374U谁用过,可以接3个USB主机 带HUB,可惜找不到资料,主机协议也复杂,不好搞,谁有资料啊

网友:
可以的,只是目前USB Host需要自行处理。在设备接口上,只需要给一个RT-Thread块设备接口给文件系统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于RT-Thread的设备驱动还在云雾中,不知道给文件系统的接口涉及到哪些呢?
是不是在sdcard里面的相关程序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