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内阻计算

楼主(2010-12-06):
弱弱地问各位大虾:我有一个额定是110V,60W的直流电机,现在测它的内阻(电桥120HZ频率测得)只有30欧,感量45mH,电机是不是烧了?
那有没有什么办法测试?暂时手头上没有水泥电阻什么之类的.

网友:
这个应该是正确的,

楼主:
敢问一下,电机的阻抗要如何算?有没有什么公式?

网友:
我想应该这样:一根线A,另两根线并连成一根线B,测量AB间直流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想应该这样:一根线a,另两根线并连成一根线b,测量ab间直流电阻。

不太明白你的意思.能说得更明白一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