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FT屏驱动时的时间分配

楼主(2010-12-06):
哪位也试过用ARM祼机驱动MCU接口的TFT屏呢,320*240的TFT屏数据量蛮大的,我用LPC2214送一次满屏数据要370mS,做过的能说说怎样分配时间的吗?

网友:
1、优化TFT驱动函数 比如需要经常调用的writedata函数使用define定义后再调用
2、如果TFT没带缓冲区就在RAM里开辟个显存区 送数会快些

楼主:
MCU接口的TFT带缓冲区的,往TFT送数据总要消耗时间的吧,我看看大家怎样处理如按键、AD、蜂鸣等跟TFT数据传输的时间调度。

楼主:
如最简单的程序流程,2mS跑一周期主程序,那样370mS的数据传输应该怎样传。。。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最简单的程序流程,2ms跑一周期主程序,那样370ms的数据传输应该怎样传。。。

你不是每次都要写全屏的数据(320*240)的吧?你说的那个370MS是刷一帧的时间,你用的那个LPC2114有总线吗?有的话挂在总上线面速度会快很多!还有就是1楼说的优化驱动 经常用且比较简短的函数用内联、宏定义

楼主:
挂在总线上面                                  现在是这样的
经常用且比较简短的函数用内联、宏定义          现在是这样的

楼主:
不一定要刷一帧,但传数据给TFT总要一定的时间吧,一般大于主程序的周期(如2mS),应该怎样调用TFT数据传输程序比较好呢,又怎样与其它模块合理分配时间。。。

哎,有操作系统就是好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一定要刷一帧,但传数据给tft总要一定的时间吧,一般大于主程序的周期(如2ms),应该怎样调用tft数据传输程序比较好呢,又怎样与其它模块合理分配时间。。。
哎,有操作系统就是好啊。。。。。。

你说的大于主程序周期什么意思?你的刷LCD不是放在主程序吗?裸机的话就是大循环哦 ,有数据变化就去刷LCD相关部分,没有就直接跳走。单片机程序大都是这样咯,前后台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