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A8007的中断接收数据问题

楼主(2010-12-06):
1、8字节的FIFO溢出才产生一个中断,第9个字节就丢了,怎样操作才能接收到完整的数据呢?
2、开了接收中断后,发送中断也会打开,一发数据到发送寄存器,就一直产生中断,在中断程序里读状态寄存器也不能把发送中断清掉,手册也没提到,晕
那位高手做过指点一下

网友:
可以设置一个字节就发生中断啊.

楼主:
设成一个的话也会把第二个丢啊,因为收到第二个字节才产生中断,读的是第一个字节

网友:
是收到一个字节就产生中断.

楼主:
这芯片很奇怪的,是叫溢出中断,最后收到那一位没产生中断,会丢掉,试验过了

网友(2012-07-06):
LZ,想知道你的程序是否调通?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你。
1、按照网上的资料和官方激活流程,我用的STC单片机+TDA8007和PSAM卡通信。应该是激活了,有ATR返回,但是没有使用8007的定时器中断,因为一开启TOC,中断输出引脚就一直拉低,没办法用。轮询状态标志位也一样导致程序卡死。也就没管激活的时序,直接配置好后就把START,RST这些按顺序拉高。手上这张卡可以返回ATR,通过示波器查看,应该是激活了。
2、现在就是在这个“应该是激活”了的基础上进行PSAM卡的通信操作,但是一串APDU命令发进去,卡片没有任何反映,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办。
如果可以,希望能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完全可以用单片机IO来做啊。不需要用专用IC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完全可以用单片机IO来做啊。不需要用专用IC

现在需要使用这款IC,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办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完全可以用单片机IO来做啊。不需要用专用IC

TDA8007 EMV200 can Passed
if use IO ,can not passed EMV2000

网友(2013-03-26):
引用 网友B:
TDA8007 EMV200 can Passed
if use IO ,can not passed EMV2000

大侠,你的群失效了啊。

请问大侠是否知道我调试TDA8007的时候,在获取卡复位信息的时候,总是会有几个字节不对,比如 3B 7F 96 00 00 56 ... 会识别成3B 3F 96 00 00 16 ...  我该调哪里的时序啊

网友(2014-01-15):
还有人调试TDA8007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