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高精度倾角测量应该选择什么样的传感器

楼主(2010-12-06):
各位大侠,小弟最近在做倾角测量的项目,倾角的精度要达到小于0.002°,不知道应该选择什么样的传感器呢?查了一些加速度传感器,存在灵敏度参数受温度的影响,非线性误差,长期稳定性的变化,这个误差就已经不能满足精度要求了,所以考虑是否是我的传感器选择出错了还是这些误差需要在软件算法上解决,请高手们指教!

网友:
精度小于0.002°
估计是没的买的,你这个指标可能比航天都高

网友:
目前没见过适合你要求的,可能未来十年间也不会有

网友:
楼上的方案定位有错!如果在条件永续的情况下,建议你加长半径后在测量

网友:
基本上不可能!温度影响和震动都会影响。

网友:
参考面是大地还是你指定的。如果是你指定的那就好办多了,机械结构可以做。大地的话,悬~~

楼主:
我看到有的倾角测量机器精度能够达到0.001°,就是不知道它是什么原理的

楼主:
应该是在一定的范围内吧,不如在正负10°可能是能够做到这个精度的吧

网友:
用电子水泡,是可以的,但是,就是平衡点附近非常灵敏,偏太多就不行了,就是说,仅仅可以测量是否平衡了

楼主:
这个电子水泡是用来找平衡点的吧,这种方法可以对倾角传感器补偿偏移量误差吧?

网友:
全站仪是什么原理?精度号称秒级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