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调速

楼主(2010-12-06):
急求,用pwm波控制小车速度的跳变的原理图及程序(汇编,C),谢谢,各位前辈一定帮忙啊!

网友:
有些单片机有自带PWM功能的,没有的话就用程序产生一个方波信号。原理是一样的。

网友:
先编一个延时程序,而后设定某个IO口为高电平->调延时,再将这个口设为低电平->调延时,循环就成了。如果脉宽不一样,可以多次调用延时或编两个不同的延时即可。试试

网友(2012-09-04):
我也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