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 与keil Uvision4调试问题求助!

楼主(2010-12-06):
我在keil Uvision4里面写了一小段测试IO引脚的程序,运行以后IO引脚电平可以周期性的变化。但是我将生成的HEX文件装到proteus里面时,运行后引脚并没有输出,显示FTL。我的处理器是LPC2101,其中引脚:V3 V3A接3.3V电源,V18接1.8V电源,VSS VSSA均接地,有复位电路和晶振电路。请帮忙分析一下原因!

网友:
"VSS VSSA均接地,有复位电路和晶振电路。"

none of that is needed for Proteus.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either with certain versions of Proteus or Keil. You will need to compile it with a different compiler, or use a different proteus, or delete the 2nd to the last line in the .hex file for it to work.

网友(2011-02-26):
回复 网友A:

你这方法DOESN'T WORK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