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新装的Proteus7.7SP2元件库里没有DAC7512怎么办?

楼主(2010-12-06):
是不是可以像protel一样自己做一个封装库文件,我看了下里面有的DAC12与DAC7512差蛮多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不是可以像protel一样自己做一个封装库文件,我看了下里面有的dac12与dac7512差蛮多的。

楼主稍微想一想就会知道,像protel一样自己做一个封装库文件,竟然会进行DA转换,这种神奇是不存在的。
不论何种模拟仿真,都是需要相应的仿真模型文件的支持的。

为学习所用,选择那些相似的、接近的、具备模型文件的元件进行模拟仿真即可。

网友(2014-03-19):
搜索元件库添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