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F103VCT6的兼容三菱软件PLC(公布原理图和HEX烧写文件)

楼主(2010-12-06):
本方案采用意法半导体的工业应用专业32位芯片STM32F103VCT6作为核心控制,单片机内部运行在72MHZ的频率保证PLC扫描速度高于原装三菱FX1N,多达8个16为定时器保证了高速脉冲输入输出部分与三菱FX1N PLC的兼容。
以下是支持的指令
基本指令:
LD    LDI    AND    ANI   OR    ORI
LDP   LDF   ANDP   ANDF  ORP    ORF
SET   RST   MPS     MPP   MRD   ANB
ORB  OUT   INV      PLS   PLF    MC
MCR  NOP   END      CALL CJ FEND SRET
STL RET
功能指令:
ALT    MOV   ZRST  ZCP    INC    DEC   ADD
SUB    MUL  DIV   BCD  BIN  WAND WOR WXOR DECO ENCO REF
DHSCS DHSCR PWM  RAMP  PLSV DRVI DRVA
PLSY  ZRN  PLSR  TCMP TZCP TADD TSUB HOUR TRD TWR
LD= <> <= >=
AND= <> <= >=
OR= <> <= >=
SFTR
SFTL
SPD
支持32位D指令,支持上升沿P指令
软件件范围
X0-X177
Y0-Y177
M0-M1535 M8000-M8255
S0-S999
C0-C255
T0-T255
D0-D5999
D8000-D8255
V0-V7 Z0-Z7
软元件掉电保持范围与三菱FX1N兼容
X0-X5高速脉冲捕捉功能与三菱FX1N兼容
Y0 Y1高速脉冲输出功能与三菱FX1N兼容,最高可发两路独立900K脉冲。
通信口
带一个RS232口,一个RS422口,均可用于下载梯形图或与各种触摸屏通信,
带一个CAN口,用于扩展模块,也可定做扩展协议。

40点FX1N PLC原理图 (原文件名:40点原理图.JPG)

硬件结构图 (原文件名:硬件结构图.JPG)

软件流程图 (原文件名:软件流程图.JPG)

40点FX1N PLC原理图ourdev_602786IHXDRO.rar(文件大小:27K) (原文件名:MAINBORD_40P.rar)

网友:
呵呵,这估计是通过硬件序列号来收费的,这是楼主的成功做法,所以怀疑这是个广告贴,原理图看了,不知能不能用于实践。

楼主:
原理图也是本人多年开发的积累,希望对大家有帮助。电源部分处理的相对到位些,用个24V继电器接成震荡模式(模拟高速脉冲群),并在PLC板的24V输入处,对PLC运行以及高速脉冲计数都无影响;而同样的实验,在普通的51 AVR STM32 板,电源部分未经共模变压器和TVS滤波,程序的运行明显收到影响,串口通信严重阻塞。

网友:
赞一个

有没有PCB板可以分享下,或者焊好的成品。

网友:
嗯,好的记号

网友:
楼主源代码能不能发上来啊

网友:
原理图画的太乱了

网友:
请问叶工你的电源部分的 TVS是什么型号?

共模电感是定做的?还是有地方买现成的?

你用的B0505隔离电源模块的功率是多大的?这个隔离后的5V又经过1117 3V3降压给MCU,而且隔离输出的5V还要供给光耦等器件,那这个B0505的功率能满足? 我印象中的一般的B0505隔离电源模块的功率都很小,当然也有功率稍大的,但价格很高。

楼主:
B0505功率有1W,我做的60点的板都够了,最耗电的是IO输出的LED和光耦了,我量了每路也才2MA不到。如果你觉得不够,可以用B0505 2W的,封装是一样的。
TVS型号是P6KE43A,共模电感是定制的2MH,电感我全部用的环形电感,漏磁通小,通过电流大。

FX1N 样板ourdev_602830R9PYHN.jpg(文件大小:1.04M,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Photo-0039.jpg)

网友:
大胆的用把,不用咋知道,省钱的事你老板贼高兴,不过我是真用过感觉不错 引用 | 回复
| 管理
| 设为最佳回复
| 2007-01-04 18:13:00 2楼 wlc wuliuchun569
积分:191
帖子:6
注_册:03-05-07  [个人博客]     [个人播客]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国产PLC完全兼容三菱FX2N
FS2N-48MR-4AD-2DA可编程控制器(简称FS2N)是48路I/O板式小型可编程控制器(FS2N)是带有48路I/O、4路AD、2路DA、RS232C\RS485通信接口、扩展接口的一体化小型可编程控制器,可灵活运用在各种工业自动控制场合。FS2N是完全自主研发的国产精品,具有可靠性高、抗干扰能力强、价格低廉,无需学习即可使用等特点。

功能介绍:
○ 编程软件兼容日本三菱FXGP_WIN-C梯形图软件
○ 工作电源AC15V或DC24V
○ 48路I/0输入输出,其中输入24路,输出24路(继电器型)
○ 本机采用高性能进口工业级芯片设计,可适应高电磁干扰的工业环境
○ 高速运算,基本指令每步0.5uS
○ 另有4路AD模拟量输入,每路为0v/10v输入,分辨率为12位
○ 另有2路DA模拟量输出,每路为0v/10v输出,分辨率为12位
○ 通信接口有RS232和RS485
○ 有扩展接口,可以方便地连接模拟量输入输出、I/O等扩展模块
○ 程序寄存器达8000步。
○ 内部继电器1536点
○ 定时器256点
○ 计数器256点
○ 数据寄存器6000点
○ 变址寄存器 16点
○ 编程语言采用梯形图
○ 程序位置指针128个
○ 采用循环扫描工作方式
○ 一体化紧凑型设计,长×宽×高为200×155×25
○ 容易安装使用便利的固定孔安装
联系电话:13636962573(吴先生)
网址:www.olplc.cn 引用 | 回复
| 管理
| 设为最佳回复
| 2007-01-04 18:24:00 3楼 shamohai211 凯迪恩产品经过3年的市场检验,已在各个行业得到应用。在一些行业中崭露头角。有时间可以看看公司网站:www.kdnplc.com
引用 | 回复
| 管理
| 设为最佳回复
| 2007-01-04 18:53:00 4楼 gongkongedit 其实国产PLC有很多选择呀,我们刚用过一家,是上海正航电子的COMPASS A5系列PLC,价廉物美,很不错的。其实多看看,多比较比较,就能作出正确选择~合适自己的是最好的~ 引用 | 回复
| 管理
| 设为最佳回复
| 2007-01-05 08:09:00 5楼 chinaplc 我司有很多海为Haiwell PLC的应用,已应用于包装、焊接、纸机、液压等不同机械配套行业,强大的离线仿真、带小数点的浮点运算指令、带参数调用的子程序及强大易用的通信指令非常适合配套及工程应用。欢迎切磋:cicauto@163.com或QQ:279068620。 引用 | 回复
| 管理
| 设为最佳回复
| 2007-01-05 08:51:00 6楼 PLC公主   SPLC  PRO7 介绍
PRO7 是 IREX SPLC 成员之一, 经过一年市场考验已被许多客户接受, 并广泛使用中.
PRO7 其重点特色是<<允许使用者将51汇编崁入阶梯图里>>入使用者可以自行制作专属命令. 又因为PRO7的输出入方式很适合与其它接口相连,; 因此使用者可以很轻易的与其它市售产品结合; 如 LCD / E2ROM / I2C 组件 / RFID 等.
标准PLC仅能提供固定功能; PRO7 的独创心意能提供使用者无限想法, 我门不是标新立异, 而是创造一个将单片机与PLC 紧密结合产品, 让使用者能更加降低成本.
PRO7 有下列特点 :
1.完全 IREX SPLC 标准核心.
2.高速直接坎入式I/O.
3.向量阶梯程序结合, 使用者的 自制指令可以融入阶梯运行.
4.所有原SPLC硬件特色 ( 如程序自动追踪 / 带电拔插 / 软件稳压功能 )
因此 PRO7 非常适合小型机械使用, 其价格便宜 比使用者自行开发单机还划算.在稳定度上也比自行开发的单片机系统稳定. 我门也深信 SPLC 核心经过五年各行各业的焠炼其稳定度不容置疑.

使用 PRO7 将有下列优点 :
1.体积跟一颗 中间继电器依样大.
2.电源无须稳压.
3.开发周期短至 一小时 ( 不含特殊外接组件 ).
4.成本低 一颗大概 三桶 X德碁 全家餐.
5.51汇编高弹性. 使产品更具多样性.

PRO7 目前有下列产品已量产使用:
1.高功率1W 三色LED 混色输出控制. 特点 LED 输出可以255 段调光.
2.一般无线遥控接收控制偶转发射. 特点 SPLC 直接读入遥控脉冲分析解碼.
3.转速控制. 特点 直接读取转速后分析并控制.
4.直接读取 三菱PLC 组件并以控制. 特点 无需理会原PLC设计, 直接切入结合.
5.直接读取 殴姆龙PLC 组件并以控制. 特点 无需理会原PLC设计, 直接切入结合.
6.自制 E2PROM 储存卡 . 特点 SPLC直接将外界讯息存入.
7.LCD中文字幕 显示 特点 SPLC 直接与 LCM 中文显示连结.
8.闸流管调功控制. 特点 PRO7 直接与闸流管连结控制.
上述为PRO7 已在用户典型使用. 上述应用为一般PLC 无法直接运用, 但用单片机开发成本与制作费用均很大, 使用单片机自行开发的 令一隐忧 是稳定性, 毕竟SPLC 是量产与经过市场考验的.品牌 : IREX
  公司 : 上海智国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 : 自我知识产权另类 PLC 概念系统.
  企业格言 : 创新 品质 虚心 力行
  企业宗旨 : 目标明确 市场勤耕 技术支持
  产品境界 : 生活化的PLC PLC的生活化
  代表产品 : 跟继电器一样大的SPLC
www.comwap.com.tw 引用 | 回复
| 管理
| 设为最佳回复
| 2007-01-05 09:20:00 7楼 刘方 支持 引用 | 回复
| 管理
| 设为最佳回复
| 2007-01-05 09:44:00 8楼 gongkongedit 做广告的还是少了,看来国产PLC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啊! 引用 | 回复
| 管理
| 设为最佳回复
| 2007-01-05 12:50:00 9楼 ytzidonghua 很多人是不敢用。首先解决消费心理问题。 引用 | 回复
| 管理
| 设为最佳回复
| 2007-01-05 14:24:00 10楼 7.7 SunyPLC200一体式小型可编程逻辑控制器
SunyPLC200可编程逻辑控制器产品特点如下:

n         紧凑的结构设计,具有很高的硬件集成度,体积小巧,功能强大;

n         简便可靠的安装,接线牢靠,平面安装和标准DIN导轨安装可任意选择;

n         丰富的模块类型,独特的高速级联_总线最多支持7个扩展模块;

n         丰富的指令集,200余种逻辑指令与运算指令,并可定制客户特殊应用指令;

n         实时数据库技术,基于位号的变量引用,无须关心变量地址,直观有效;

n         标准的编程语言,符合IEC61131-3国际标准的编程语言LD/ FBD /SFC/IL/ ST;

n         实用的离线仿真,方便用户编程与测试,节约大量的现场调试时间;

n         独特的数据保护,确保用户数据永久存储,避免掉电而导致的数据丢失;

n         开放的通讯协议,支持标准Modbus RTU通讯协议,可连接 Proface 、HITECH、 Eview 、 SunyHMI 等系列人机界面或 KingView 、 iFIX 、 SunyTech 等组态软件。
http://www.gotogk.com/zyplc.htm 引用 | 回复
| 管理
| 设为最佳回复
| 2007-01-06 08:31:00 11楼 qtxs 真高兴,有这么多的国产PLC,怎么也的试试。 引用 | 回复
| 管理
| 设为最佳回复
| 2007-01-06 16:11:00 12楼 风机水泵调速 北京有做兼容三菱PLC的完全兼容FX2N的,大量出口和销售,主要是配套行业!质量不错,免费试用!电话:010-60741817, 引用 | 回复
| 管理
| 设为最佳回复
| 2007-01-08 19:52:00 13楼 械 看看这个是不是真比小日本的差?台湾力扬(LIYAN)的可编程控制器PLC:     A.支持两轴直线、斜线、圆弧插补运动控制;    B. 支持高速动态追剪、飞剪、伺服比例同步定位;(双轴已到200K)    C.主机具有两轴高速脉冲定位输出,最多可扩充十轴同动定位控制;    D.支持多种对标中断变速、变位置、原点复归模式;       E.支持手摇轮脉冲(MPG功能)     F.可直接用三菱的编程软件或手持编程器进行编程(因为考虑到中国好多工控人已习惯三菱的软件了,所以此产品做成软件可真接用三菱的编程)         分别有EX0N系列;EX1S系列;EX1N系列;EX2N系列;EX200MP系列等。具有两轴高速脉冲输出(100k两轴),圆弧插补,直线插补等功能.可控制伺服\步进等,是轴控机械设备的最佳选择.    需要了解的请上网www.hansen-auto.com 去了解,上面有详细的介绍
引用 | 回复
| 管理
| 设为最佳回复
| 2007-01-09 13:23:00 14楼 深海之蓝 试试艾默生的EC10或者是EC20吧,请致电8008206510咨询 引用 | 回复
| 管理
| 设为最佳回复
| 2007-01-09 13:29:00 15楼 一元 海为的PLC好用,很稳定。 引用 | 回复
| 管理
| 设为最佳回复
| 2007-01-09 13:45:00 16楼 越来越好 上海正航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研发、生产、销售PLC的企业。公司在2006年推出了COMPASS A3和COMPASS A5两个系列的CPU单元和扩展模块,详细信息请登陆www.zhenghangplc.com 引用 | 回复
| 管理
| 设为最佳回复
| 2007-01-10 11:49:00 17楼 土著 这么多国产的都冒出来了,眼晕了吧! 引用 | 回复
| 管理
| 设为最佳回复
| 2007-01-10 11:57:00 18楼 noodle 最好登门演示宣传一下 引用 | 回复
| 管理
| 设为最佳回复
| 2007-01-10 12:08:00 19楼 械 其实很多国产还是非常不错的 引用 | 回复
| 管理
| 设为最佳回复
| 2007-01-15 19:02:00 20楼 越来越好 上海正航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是致力于PLC开发、生产、销售、服务的高科技企业,公司宗旨是为客户提供高品质的自动化控制解决方案及配套服务。
正航电子现有三条完整的PLC产品线,分别是精简版A3系列、标准版A5系列和高级版A7系列。客户可以根据不同的需求进行选择。

A5系列具有功能强大、稳定性高等特点,是替代国外高端PLC产品的好选择:
●每条逻辑指令仅需时0.1~0.3us
●可存储多达6000条指令的程序空间
● 8*34K位的内部RAM,其中32K字节可无需电池可保证您的RAM实时数据备份10年,且无读写次数限制
●支持MODBUS-RTU主、从站通讯协议
●三个频率可达20KHz的高速计数器,支持12种计数模式
●可实现任意数量的间接寻址指针。
●提供强大的处理指令集,支持200余条逻辑、定时器、计数器、数学计算、程序控制等指令
●多种中断源,包括输入边沿中断、定时中断、高速计数中断(计数值到中断、计数方向改变中断、外部复位中断)等等

A系列PLC(包括A3、A5和A7)配套编程软件BApp在保证强大功能的同时,还具有多种优点:
▲ 全中文界面,详细的使用帮助,使您轻松掌控,方便自如
▲ 在线监视、强制PLC状态,调试快捷方便
▲ 支持元件注释,使您的程序简单易懂
▲ 多达255个子任务,可同时进行多窗体阅读、编辑和调试,也可以单独保存,便于维护,也便于团队协作编程调试
▲ 不必记忆指令、操作数等,点击指令树或指令按钮即可完成编程
▲ 支持梯形图编程和语句编程,两种编程模式可随意切换
▲ “自定义语言”功能,使您能够继续使用自己的习惯语言编程,甚至可以实现不同品牌PLC程序的直接移植
▲ 与西门子S7-200系列PLC指令兼容

如需详细内容,请致电正航电子市场部:021-51352762或发邮件至zhenghangdianzi@163.com,我们会在最短时间内给您回复。
www.zhenghangplc.com
引用 | 回复
| 管理
| 设为最佳回复
| 2007-01-18 10:26:00 21楼 qtxs 引用 | 回复
| 管理
| 设为最佳回复
| 2007-01-18 10:40:00 22楼 ladder 感觉搞PLC还不如去搞HMI和伺服之类值钱点的...
引用 | 回复
| 管理
| 设为最佳回复
| 2007-01-18 10:40:00 23楼 ladder 现在好象谁都能搞PLC啊,PLC其实是个不太值钱,但技术支持服务量大的东西! 引用 | 回复
| 管理
| 设为最佳回复
| 2007-01-18 10:43:00 24楼 chinaplc 引用 | 回复
| 管理
| 设为最佳回复
| 2007-01-18 11:31:00 25楼 嘿嘿黑嘿     国产正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了,又高兴,有紧张啊,高兴的是国产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有出头之日了,紧张的是我们自己的国产压力挺大。不过也是好事情,没竞争怎么发展。
    广州蚁象http://www.yi-x.com 欢迎关注! 引用 | 回复
| 管理
| 设为最佳回复
| 2007-01-22 10:21:00 26楼 笔笔名 我想用但是又担心质量不知道是怎么样的.看这里的帖子好象多是卖PLC的.有真正用过国产PLC的朋友吗?我不想看到在此卖弄文字的. 引用 | 回复
| 管理
| 设为最佳回复
| 2007-01-24 01:25:00 27楼 飞猫 笔笔名: 其实,一般从专用控制器做起步的厂家都有典型案例可以借鉴,你直接进入他们网站浏览就是了,如果你的工况和他们的案例接近,你就可以直接选用了;再者,一般厂家出来的销售工程师应该比较厉害,一般都做过小项目,和他们交流一下,你可能也就有收获了. 引用 | 回复
| 管理
| 设为最佳回复
| 2007-02-02 11:13:00 28楼 qtxs 非常感谢大家的建议,我司已订购一台Haiwell PLC并已开始测试,感觉功能确实不错,现就看它硬件表现了. 引用 | 回复
| 管理
| 设为最佳回复
| 2007-03-08 19:31:00 29楼 xuyq71 其实很多国产还是非常不错的 引用 | 回复
| 管理
| 设为最佳回复
| 2007-03-09 09:30:00 30楼 和利时PLC 国产PLC产品现在已经得到了一定范围上的应用,已经逐渐有了一定的客户群体,在各个行业上都有了很多的应用,市场的不断扩大,也给了国产PLC发展的信心。
百家争鸣的时代也许快到了,随着国产PLC的发展壮大,期间还会出现一次洗牌的过程,最终能够站稳的PLC厂家,将会稳步的向前发展。希望能够有更多有实力的国产PLC出现,一起将“中国创造”逐步壮大。 引用 | 回复
| 管理
| 设为最佳回复
| 2007-03-09 13:13:00 31楼 械 将来基本上不用国产已经很难, 引用 | 回复
| 管理
| 设为最佳回复
| 2007-03-09 13:16:00 32楼 SOLARP     http://www.51plc.com/
新建PLC网站,大家多去捧捧场! 引用 | 回复
| 管理
| 设为最佳回复
| 2007-03-09 18:50:00 33楼 PLC公主 品牌 : IREX
  公司 : 上海智国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 : 自我知识产权另类 PLC 概念系统.
  企业格言 : 创新 品质 虚心 力行
  企业宗旨 : 目标明确 市场勤耕 技术支持
  产品境界 : 生活化的PLC PLC的生活化
  代表产品 : 跟继电器一样大的SPLC www.comwap.com.tw 引用 | 回复
| 管理
| 设为最佳回复
| 2008-07-09 13:21:36 34楼 wenxinzikong 西门子的兼容品(UN200/300扩展模块)

UN200/300扩展模块可以完全的兼容S7-200/300系列PLC,通过总线互相连接
模块品种多,用户可根据实际需要选择16和32点的输入/输出模块进行灵活组态
高密度 增强扩展能力,节省成本(同类产品西门子的80%价格,量大更优惠)

广州市汶鑫自控工程有限公司
电话:(0820)31540593 传真:(0820)82087297
www.gzwxauto.com 引用 | 回复
| 管理
| 设为最佳回复
| 2008-07-10 00:15:23 35楼 工控夏夏 国产PLC中,我用过黄石科威的, 它的通讯方面和模拟量方面做得可以,

可以和我交流:xfcxhy@163.com

我们应该支持国产,特别是那些优秀的国产品牌! 引用 | 回复
| 管理
| 设为最佳回复
| 2008-07-29 11:15:28 36楼 liyda 一级代理台湾永宏PLC

规格特点:
体积超小——最小体积90mm(W)×60mm(L)×80mm(H)
机型齐全——10点、14点、20点、24点、32点、40点、44点及60点主机及多种扩充机/模块
功能超强——整合各种尖端功能于一晶片,功能媲美中大型PLC
价格最具竞争力——采用SoC设计,大幅降低体积与成本,竞争力最佳
经济型主机:FBS-14MA(T)、FBS-20MA(T)、FBS-24MA(T)、FBS-32MA(T)、FBS-40MA(T)、FBS-60MA(T)
高功能主机:FBS-14MC(T)、FBS-20MC(T)、FBS-24MC(T)、FBS-32MC(T)、FBS-40MC(T)、FBS-60MC(T)
NC控制主机:FBS-20MN(T)、FBS-32MN(T)、FBS-44MN(T)
● 电源电压100~240VAC或24VDC ● 平均执行时间0.33μs/顺序指令
● 最大程序容量20K words ● Windows编程界面,运转中可修改程序
● 单机I/O最大可扩充至512点数,模拟量可扩充至128点
● 单机最大4轴脉冲输出,最高频率可达920KHZ,并具3种运作模式(U/D,K/R,A/B)
● 4组32位元硬体高速计数器,具8种运作模式(U/D,U/D×2,K/R,K/R×2,A/ B,A/B×2,A/B×3,A/B×4),计数频率可达920KHz
● 4组32位元软体高速计数器,具3种操作模式(U/D,K/R,A/B),计数频率总和8KHz
● 12组32位元硬体循环计数器,具3种操作模式(U/D,K/R,A/B),每组计数频率可达20KHz
● 5组0.1ms高速计时器,其中4组为32位元,1组为16位元
● 16点/32种外部中断输入 、输入点可规划捕捉功能
● 4点PWM输出,具1/100或1/1000解析度,频率可达72Hz~18.432KHz或720Hz~184.32KHzNC定位功能
● NC定位参数可动态修改 ● NC定位程序可上传或下载至人机/上位电脑
● 可多轴同动及提供直线补间(直线插补)运动控制及定位

QQ:358951173(备注PLC) 0592-8268391;15805913815 luohuali5566@163.com 罗小姐
引用 | 回复
| 管理
| 设为最佳回复
| 2010-11-02 10:54:24 37楼 SIEMAUTO SIEMAUTO系列自动化产品以成熟的技术、稳定的质量、卓越的性能赢得客户的信任与采购。SIEMAUTO系列PLC模块,包括SM7-200,SM7-300系列模块,产品系列最全,技术在业内占绝对领先,精度高,速度好,与西门子S7-200,S7-300系列CPU完全兼容,使用方法简单, 即插即用。

SIEMAUTO还研发、生产5611通讯卡,307开关电源,PPI电缆,MPI适配器等附件,品质优良,价格优惠,完全替代西门子相关产品,今年还有更多产品陆续推出。

SIEMAUTO系列PLC还提供了32DI、32DO、8TC、4RTD、4AO等大点数模块,大大拓展了系统的控制规模, 组合也更加灵活紧凑,极大地提高了SIEMAUTO系列PLC整体的性价比。

SIEMAUTO系列自动化产品性价比高,价格与同类西门子产品相比,可以降低15%~30%的成本,盈利空间巨大,请广大自动化用户赶快抢购。

更多产品信息请登陆公司网站www.siemauto.com

欢迎广大自动化用户与我们联系洽谈
深圳市西马特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南山区创业路中心工业区10栋428室
联系人:袁小姐
电话:0755-26068785
传真:0755-26068852
QQ:253456200
email:sales@siemat.net

引用 | 回复
| 管理
| 设为最佳回复
| 2010-11-02 13:34:47 38楼 LIUXD6909 国产的,一定要用品牌的东西。 引用 | 回复
| 管理
| 设为最佳回复
| 2010-11-18 14:53:04 39楼 huyan1983       既然之前用的西门子PLC、三菱PLC,那我就建议用仿西门子PLC啊,还有仿三菱PLC,目前仿三菱的有FX1S的和FX1N的。仿西门子的有200系列的主机及模块还有300系列的模块

网友:
看了一下工控网,今年出来好多啊,雨后春笋。

网友:
好大,能不开源一下,哪怕只是一点点功能……,让大家学习一下。

啊哈,啊哈,啊哈,……

大家都很支持你啊!!!

网友(2011-01-22):
原理是通的 仅此而已

网友(2011-02-24):
输入输出锁存芯片 电源少去耦电容。

网友(2011-05-21):
好东西,就是不知道指令是否能和三菱通用

网友:
叶工!真心的感谢你能把你这么宝贵的资料贡献出来!给我们这些PLC“山寨者”指引了方向!真是蛮烦叶工了,还恳求叶工能把上位机软件给我们参考一下!

网友:
stm32我也精通,有空我去研究一下

网友(2011-08-19):
偉大版主 能發源碼? 讓小弟參考 感謝

网友:
好东东,收藏。一直对PLC兴趣。有时间研究下

网友(2011-09-27):
把论坛上51做的移植到STM32上应该不难。有网友加入不,我想试试!

网友(2011-12-27):
对于抗干扰,使用共模变压器是个非常有效的做法

网友:
我照图设计了一个板,可是用三棱的编程软件通信不上啊

网友:
有成功的交流一下,QQ:564723141

网友(2012-08-01):
请问 能公布plc 系统的源代码吗?  Qq 563174886

楼主:
编程思想可以交流,现成的源代码就不方便交流了。

网友:
楼主的核心技术就是上位软件吧

楼主:
核心技术是下位机软件,比如我最早的梯形图解释全部是在main函数里,用if搞定,后来不断改进,现在用的是指针函数查表法,执行效率大为提升。

楼主:
函数指针查表法示例

u8 (*fuc_b[256])(u16);
u8 (*fuc_f1[256])(u16);
u8 (*fuc_f2[256])(u16);
u8 (*fuc_f3[256])(u16);

const unsigned char lad[16000] __at (0x0803C000)={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lad数组存储的是梯形图指令
u8 FDMUL(u16 i)
{ ...
}
u8 FSECFF(u16 i)
{ ...
}

u8 FANB(u16 i)
{ ...
}
此处略去其他指令的解释函数
。。。
main(void)
{
unsigned int j;
unsigned int i;

for(i=0;i<=255;i++)
{fuc_b[i]=FNO;fuc_f1[i]=FNO;fuc_f2[i]=FNO;fuc_f3[i]=FNO;}

fuc_b[0xff]=FSECFF;
fuc_f2[0xf8]=FANB;//函数与指针一一映射
fuc_f2[0xf9]=FORB;
fuc_f2[0xfa]=FMPS;
fuc_f2[0xfc]=FMPP;
fuc_f2[0xfb]=FMRD;
fuc_f2[0xfd]=FINV;

fuc_b[0x28]=FLDM28;
fuc_b[0x29]=FLDM29;
fuc_b[0x2a]=FLDM2A;
fuc_b[0x2b]=FLDM2B;
fuc_b[0x2c]=FLDM2C;
fuc_b[0x2d]=FLDM2D;
fuc_b[0x2f]=FLDM2F;

fuc_b[0x48]=FANDM48;
fuc_b[0x49]=FANDM49;
fuc_b[0x4a]=FANDM4A;
fuc_b[0x4b]=FANDM4B;
fuc_b[0x4c]=FANDM4C;
fuc_b[0x4d]=FANDM4D;
fuc_b[0x4f]=FANDM4F;

fuc_b[0x68]=FORM68;
fuc_b[0x69]=FORM69;
fuc_b[0x6a]=FORM6A;
fuc_b[0x6b]=FORM6B;
fuc_b[0x6c]=FORM6C;
fuc_b[0x6d]=FORM6D;
fuc_b[0x6f]=FORM6F;

fuc_b[0x38]=FLDIM38;
fuc_b[0x39]=FLDIM39;
fuc_b[0x3a]=FLDIM3A;
fuc_b[0x3b]=FLDIM3B;
fuc_b[0x3c]=FLDIM3C;
fuc_b[0x3d]=FLDIM3D;
fuc_b[0x3f]=FLDIM3F;

fuc_b[0x58]=FANIM58;
fuc_b[0x59]=FANIM59;
fuc_b[0x5a]=FANIM5A;
fuc_b[0x5b]=FANIM5B;
fuc_b[0x5c]=FANIM5C;
fuc_b[0x5d]=FANIM5D;
fuc_b[0x5f]=FANIM5F;

fuc_b[0x78]=FORIM78;
fuc_b[0x79]=FORIM79;
fuc_b[0x7a]=FORIM7A;
fuc_b[0x7b]=FORIM7B;
fuc_b[0x7c]=FORIM7C;
fuc_b[0x7d]=FORIM7D;
fuc_b[0x7f]=FORIM7F;

fuc_b[0x26]=FLDT;
fuc_b[0x46]=FANDT;
fuc_b[0x66]=FORT;
fuc_b[0x36]=FLDIT;
fuc_b[0x56]=FANIT;
fuc_b[0x76]=FORIT;

fuc_b[0x2e]=FLDC;
fuc_b[0x4e]=FANDC;
fuc_b[0x6e]=FORC;
fuc_b[0x3e]=FLDIC;
fuc_b[0x5e]=FANIC;
fuc_b[0x7e]=FORIC;

fuc_b[0x24]=FLDX;
fuc_b[0x44]=FANDX;
fuc_b[0x64]=FORX;
fuc_b[0x34]=FLDIX;
fuc_b[0x54]=FANIX;
fuc_b[0x74]=FORIX;

fuc_b[0x25]=FLDY;
fuc_b[0x45]=FANDY;
fuc_b[0x65]=FORY;
fuc_b[0x35]=FLDIY;
fuc_b[0x55]=FANIY;
fuc_b[0x75]=FORIY;

fuc_b[0xd5]=FSETY;
fuc_b[0xe5]=FRSTY;
fuc_b[0xd8]=FSETM8;
fuc_b[0xe8]=FRSTM8;
fuc_b[0xd9]=FSETM9;
fuc_b[0xe9]=FRSTM9;
fuc_b[0xda]=FSETMA;
fuc_b[0xea]=FRSTMA;
fuc_b[0xdb]=FSETMB;
fuc_b[0xeb]=FRSTMB;
fuc_b[0xdc]=FSETMC;
fuc_b[0xec]=FRSTMC;
fuc_b[0xdd]=FSETMD;
fuc_b[0xed]=FRSTMD;

fuc_b[0x00]=FSEC00;
fuc_b[0x10]=FSEC00;
fuc_b[0x11]=FSEC00;
fuc_f1[0x03]=FSETM8000;
fuc_f1[0x04]=FRSTM8000;

fuc_f1[0x08]=FTRD08;
fuc_f1[0x09]=FTRD09;

fuc_f2[0x85]=FPLSY;
fuc_f2[0x88]=FPLSM8;
fuc_f2[0x89]=FPLSM9;
fuc_f2[0x8a]=FPLSMA;
fuc_f2[0x8b]=FPLSMB;
fuc_f2[0x8c]=FPLSMC;
fuc_f2[0x8d]=FPLSMD;

fuc_f3[0x85]=FPLFY;
fuc_f3[0x88]=FPLFM8;
fuc_f3[0x89]=FPLFM9;
fuc_f3[0x8a]=FPLFMA;
fuc_f3[0x8b]=FPLFMB;
fuc_f3[0x8c]=FPLFMC;
fuc_f3[0x8d]=FPLFMD;

fuc_f1[0x0a]=FTRD0A;
fuc_f1[0x85]=FMCY;
fuc_f1[0x88]=FMCM8;
fuc_f1[0x89]=FMCM9;
fuc_f1[0x8a]=FMCMA;
fuc_f1[0x8b]=FMCMB;
fuc_f1[0x8c]=FMCMC;
fuc_f1[0x8d]=FMCMD;

fuc_f1[0x0b]=FMCR;

fuc_f1[0x56]=FSFTL;
fuc_f1[0x54]=FSFTR;

fuc_b[0xc5]=FOUTY;
fuc_b[0xc8]=FOUTM8;
fuc_b[0xc9]=FOUTM9;
fuc_b[0xca]=FOUTMA;
fuc_b[0xcb]=FOUTMB;
fuc_b[0xcc]=FOUTMC;
fuc_b[0xcd]=FOUTMD;
fuc_f1[0x02]=FOUTMF;

fuc_b[0x06]=FOUTT;
fuc_b[0x0e]=FOUTC;

fuc_f1[0x0c]=FRSTCT;
fuc_f1[0x60]=FZRST;
fuc_f1[0x94]=FALT;

fuc_b[0x01]=FSEC00;
fuc_f1[0xca]=FLDP;
fuc_f1[0xcc]=FANDP;
fuc_f1[0xcb]=FLDF;
fuc_f1[0xcd]=FANDF;
fuc_f1[0xce]=FORP;
fuc_f1[0xcf]=FORF;

fuc_f1[0x28]=FMOV;
fuc_f1[0x29]=FDMOV;
fuc_f1[0x0d]=FRSTD;
fuc_f1[0x40]=FINC;
fuc_f1[0x41]=FDINC;
fuc_f1[0x42]=FDEC;
fuc_f1[0x43]=FDDEC;

fuc_f1[0x38]=FADD;
fuc_f1[0x3a]=FSUB;
fuc_f1[0x3c]=FMUL;
fuc_f1[0x3e]=FDIV;
fuc_f1[0x24]=FCMP;

fuc_f1[0x7b]=FDHSCS;
fuc_f1[0x7d]=FDHSCS;

fuc_f1[0x39]=FDADD;
fuc_f1[0x3b]=FDSUB;
fuc_f1[0x3d]=FDMUL;
fuc_f1[0x3f]=FDDIV;
fuc_f1[0x25]=FDCMP;

fuc_f1[0xd0]=FLD0;//=
fuc_f1[0xd1]=FLDD1;//=
fuc_f1[0xd2]=FLD2;//>
fuc_f1[0xd3]=FLDD3;//>
fuc_f1[0xd4]=FLD4;//<
fuc_f1[0xd5]=FLDD5;//<
fuc_f1[0xd8]=FLD8;//<>
fuc_f1[0xd9]=FLDD9;//<>
fuc_f1[0xdc]=FLD_C;//>=
fuc_f1[0xdd]=FLDD_D;//>=
fuc_f1[0xda]=FLD_A;//<=
fuc_f1[0xdb]=FLDD_B;//<=

fuc_f1[0xe0]=FAND0;//=
fuc_f1[0xe1]=FANDD1;//=
fuc_f1[0xe2]=FAND2;//>
fuc_f1[0xe3]=FANDD3;//>
fuc_f1[0xe4]=FAND4;//<
fuc_f1[0xe5]=FANDD5;//<
fuc_f1[0xe8]=FAND8;//<>
fuc_f1[0xe9]=FANDD9;//<>
fuc_f1[0xec]=FAND_C;//>=
fuc_f1[0xed]=FANDD_D;//>=
fuc_f1[0xea]=FAND_A;//<=
fuc_f1[0xeb]=FANDD_B;//<=

fuc_f1[0xf0]=FOR0;//=
fuc_f1[0xf1]=FORD1;//=
fuc_f1[0xf2]=FOR2;//>
fuc_f1[0xf3]=FORD3;//>
fuc_f1[0xf4]=FOR4;//<
fuc_f1[0xf5]=FORD5;//<
fuc_f1[0xf8]=FOR8;//<>
fuc_f1[0xf9]=FORD9;//<>
fuc_f1[0xfc]=FOR_C;//>=
fuc_f1[0xfd]=FORD_D;//>=
fuc_f1[0xfa]=FOR_A;//<=
fuc_f1[0xfb]=FORD_B;//<=

fuc_f1[0x82]=F_PLSY;
fuc_f1[0x83]=F_DPLSY;
fuc_f1[0x48]=F_ZRN;
fuc_f1[0x49]=F_DZRN;
fuc_f1[0x86]=F_PLSR;
fuc_f1[0x87]=F_DPLSR;
fuc_f1[0x0f]=FEND;
fuc_f1[0x1c]=FEND;

fuc_b[0xb0]=FP;
fuc_f1[0x10]=FCJ;
fuc_f1[0x12]=FCALL;
fuc_f1[0x14]=FSRET;

fuc_b[0xF0]=FSTL0;
fuc_b[0xF1]=FSTL1;
fuc_b[0xF2]=FSTL2;
fuc_b[0xF3]=FSTL3;

fuc_b[0xF7]=FRET;

fuc_f1[0x06]=FSETS;
fuc_f1[0x07]=FRSTS;
fuc_f1[0x05]=FOUTS;

fuc_b[0x20]=FLDS0;
fuc_b[0x40]=FANDS0;
fuc_b[0x60]=FORS0;
fuc_b[0x30]=FLDIS0;
fuc_b[0x50]=FANIS0;
fuc_b[0x70]=FORIS0;

fuc_b[0x21]=FLDS1;
fuc_b[0x41]=FANDS1;
fuc_b[0x61]=FORS1;
fuc_b[0x31]=FLDIS1;
fuc_b[0x51]=FANIS1;
fuc_b[0x71]=FORIS1;

fuc_b[0x22]=FLDS2;
fuc_b[0x42]=FANDS2;
fuc_b[0x62]=FORS2;
fuc_b[0x32]=FLDIS2;
fuc_b[0x52]=FANIS2;
fuc_b[0x72]=FORIS2;

fuc_b[0x23]=FLDS3;
fuc_b[0x43]=FANDS3;
fuc_b[0x63]=FORS3;
fuc_b[0x33]=FLDIS3;
fuc_b[0x53]=FANIS3;
fuc_b[0x73]=FORIS3;

fuc_f1[0x80]=FSPD;

fuc_f1[0x26]=FZCP;
fuc_f1[0x27]=FDZCP;
fuc_f1[0x34]=FBCD;
fuc_f1[0x35]=FDBCD;
fuc_f1[0x36]=FBIN;
fuc_f1[0x37]=FDBIN;
fuc_f1[0x44]=FWAND;
fuc_f1[0x45]=FDAND;
fuc_f1[0x46]=FWOR;
fuc_f1[0x47]=FDOR;

fuc_f2[0x48]=FWXOR;
fuc_f2[0x49]=FDXOR;

fuc_f1[0x62]=FDECO;
fuc_f1[0x64]=FENCO;

fuc_f1[0x74]=FREF;
fuc_f1[0x84]=FPWM;
fuc_f1[0x96]=FRAMP;
fuc_f1[0x4A]=FPLSV;
fuc_f1[0x4B]=FDPLSV;
fuc_f1[0x4C]=FDRVI;
fuc_f1[0x4D]=FDDRVI;

fuc_f1[0x4E]=FDRVI;
fuc_f1[0x4F]=FDDRVI;

fuc_f1[0x50]=FTCMP;
fuc_f1[0x52]=FTZCP;

fuc_f2[0x54]=FTADD;
fuc_f2[0x56]=FTSUB;

fuc_f1[0x5C]=FTRD;
fuc_f1[0x5E]=FTWR;

fuc_f2[0x62]=FHOUR;

fuc_f1[0x63]=FDHOUR;
while(1)
{
STARTRUN:
for(i=0;i<16000;i=i+2)
{

j=(*fuc_b[lad[i+1]])(i);//套入梯形图数据lad[],通过函数指针自动跳转到对应函数

}

}

}

网友A(2013-04-02):
这个可以学习,但每烧一个芯片就必须要给叶工授权费。要不然就运行不起来

网友(2013-05-04):
大家千万不要做他的电路板,这个烧写程序是要收授权费的,不然楼主不会这么慷慨提供烧写程序的

网友(2013-07-21):
这么说来还真得再考虑一下

网友(2013-11-25):
看看,本人毕业设计想做一个,不知道这个原理图能直接用吗

网友:
参考下原理图。

网友:
叶工有板卖吗?自己搞板很贵的

网友(2019-03-19):
原理图打不开

网友(2019-06-01):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学习,但每烧一个芯片就必须要给叶工授权费。要不然就运行不起来 ...

请问这个授权费是如何做到的呢?
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