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艺见识(2008年左右的工艺)-HP-看不到的密集布线、SUN。。40W-RMB主板上的飞线...

楼主(2010-12-07):
1.HP-多层板约通过 300条(估计值)信号线  猜猜 这 300多条线 才用去了 PCB多大的横栽面积 3mm< PCB 厚> 2mm

2.分解SUN 服务器发现..............电源坐下有 2条飞线.......连折 5台 都是一个样飞线~~~~~~~~ 这机子可是要了 40W-RMB~~~~~

3.高密度 SUN 4U 16路 运算服务器 ~~~~.....好吸引人的镀金接口、接头、。。。。震撼的是在这镀金的接口坐内 还有 到少 50针的 插针 每针独立一个金额凹坑,插上后~~不会碰到~~~ 接口坐

图片找机会拍出来

网友:
楼主吸引人进来不给图片,发现楼主其实用的是五笔

网友:
楼主看起来有些口吃……

网友:
上当受骗,没有照片

网友:
什么飞机?

网友:
楼主说话大喘气

楼主:
图还要是用相机才行的、才对得起相亲父老~~~ 我哪手机上的太次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吸引人进来不给图片,发现楼主其实用的是五笔

我是五笔混拼音

网友:
楼主你又搞什么灰机??

再不放图,我小宇宙要爆发了~~~~

楼主:
高密度的哪个型号  只是不太重要的显卡部分  .......手机拍的将就把~~~~ 要效果还是要拿相机去拍

楼主:
3.高密度 SUN 4U 16路 运算服务器 ~~~~.....好吸引人的镀金接口、接头、。。。。震撼的是在这镀金的接口坐内 还有 到少 50针的 插针 每针独立一个金额凹坑,插上后~~不会碰到~~~ 接口坐

图片到手 回家在上传出来

楼主:
3.  由于商业保密条件 至少要 2011年才能 上这个设备的全图 过些日子在上把  几个重要的地方先发出来

made in china   是哪块散热铜块。。。。不要想歪了

网友:
那个插座应该没那么多线的,估计最多16对差分线,剩下的都是电源和地。

编辑:再仔细看了一下,下面那应该是总线,横着走的,不跑上面去,所以还是不会从那1cm的PCB中间走多少线。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个插座应该没那么多线的,估计最多16对差分线,剩下的都是电源和地。
编辑:再仔细看了一下,下面那应该是总线,横着走的,不跑上面去,所以还是不会从那1cm的pcb中间走多少线。

走上去的 和另一块板的接口就在上边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那个插座应该没那么多线的,估计最多16对差分线,剩下的都是电源和地。
编辑:再仔细看了一下,下面那应该是总线,横着走的,不跑上面去,所以还是不会从那1cm的pcb中间走多少线。
走上去的 和另一块板的接口就在上边

上面是接磁盘阵吧,没那么多线的。

楼主:
这个槽是插 CPU 刀片模块的(内存也在这), 后边还有块大大号的扩展板 . 扩展板又上了一个"主板"~~~呵呵呵呵 但还是 X86的架构

  8个硬盘才不到 他的 3个 刀槽大 (1的最后一张 设备右上角就是插硬盘的)

网友:
一个刀片块除了没磁盘系统外,已经是一个完整的运算单元,对外的接口一般就是通用总线。
2008年PCI-E已经普及,所以这里估计会是PCI-E x16或HyperTransport之类的串行总线,最多也就16对差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一个刀片块除了没磁盘系统外,已经是一个完整的运算单元,对外的接口一般就是通用总线。
2008年pci-e已经普及,所以这里估计会是pci-e x16或hypertransport之类的串行总线,最多也就16对差分。

哪没事设计 480针的接口出来 凉快Y 用PCI-e 不是更省事

网友:
哪里搞来的 ?CPU卖不卖?正好要入手两个4核的至强呢……

楼主(2011-01-30):
接着放哪个~~~镀金的全图

网友:
小会会莫非是在机房上班?做idc的?

网友:
板子是全通孔工艺的,层数比较多,但档次并不高
接插件不错,我喜欢

楼主:
回复 网友D:
小会会莫非是在机房上班?做idc的?

这套系统~~~我搭的.................. 这只是一半~~~~~数量

这机器是为运算而设计的

IDC 一般用不上这类运算能力爆强的机器

网友:
回复 网友E:

都拿来回收黄金了,咔咔。

网友:
回复 网友C:

恩 一般的机房是不会搞这么高端的,不过也有客户托管这类的型的。
话说 小会会你可以用这服务器下A片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C:
恩 一般的机房是不会搞这么高端的,不过也有客户托管这类的型的。
话说 小会会你可以用这服务器下a片啊

不要提 A 片了   让同步软件给删除了 50G~~~~~~   蓝光转DVD~~~~~~~

网友:
回复 网友C:

鸭梨很大···

网友:
PF

好多接口

原来是大名鼎鼎的  日  牌

网友:
用的sprac处理器?来张照片

楼主:
回复 网友F:
用的sprac处理器?来张照片

AMD  处理器  可能是880的  这个考虑到折了后可能装得没原厂的好 一直没折

网友(2011-05-27):
很好奇楼主是干嘛的???上次看见那个22核心的cpu???

楼主:
回复 网友G:
很好奇楼主是干嘛的???上次看见那个22核心的cpu???

1 的就是32核心的

网友:
引用图片【13楼】jrcsh 邪恶的小会会

这些悬空的方块铜皮有什么讲究吗,以前见过,这次又见到了,难道真的有讲究???

楼主:
~~~ 这是~~~从哪~~挑断了哪条线.......

网友:
大型机?超级计算机?

并行计算?

网友:
回复 网友H:

散热和控制板子的翘曲度。

网友:
回复 网友I:
回复 网友H:
散热和控制板子的翘曲度。

3Q!

网友:
那些连接器,那些电源转换模块,跳线,,,呵呵 那些割PCB的工艺更改  都是很亲切。。。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