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19寸机柜安装的网络交换机到底是如何安装的?交换机的两侧安装上随交换机自带的L

楼主(2010-12-07):
请问,19寸机柜安装的网络交换机到底是如何安装的?交换机的两侧安装上随交换机自带的L型支架,可以用四颗螺丝固定在机柜上,可这样交换机的后部(插网线处)就悬空了,是否还需要其它附件来支撑?
        交换机是华为的2624,自带了两个L型安装架,每个安装架靠3个螺钉固定在交换机侧面,另有两个孔可以安装到机柜上。我不清楚交换机的后部如何解决,难道交换机就不需要保持水平吗?

网友:
一般前面螺丝固定好后面应该不会往下,后面都没有东西固定的.

网友:
难道那交换机网线是插后面的吗? 一般都是插前面的呀,这样只需要再在交换机的上面或下面安装一个理线架就可以了。

下图中的交换机就是华为的:

楼主:
楼上的兄弟, 你的理线架是否托着交换机? 能否来个大些的局部放大图片,交换机是如何固定到机柜上的?

网友:
理线架不托交换机的,是用来放网线的,交换机就是通过旁边的两个L型挂耳固定在机柜上的,交换机后面没有东西固定,如果太重可以在交换机下面上一个机柜的托盘。

网友:
如果觉得交换机后部过重,可以放在有平板的格子上。
通常没问题,不会下垂。
而且通常交换机的网线插口都在前面,你的怎么跑到后面去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上的兄弟, 你的理线架是否托着交换机? 能否来个大些的局部放大图片,交换机是如何固定到机柜上的?

理线架后面是空的,交换机一般就靠前面两侧的L型板固定在机架,后部悬空。

楼主:
不好意思,我把交换机的前后说颠倒了。
如果说交换机仅仅靠两侧的L型板固定,后部难道不下垂吗?我看到安装说明上写,L型板的仅仅起固定作用。
是否要买托盘,把交换机放到托盘上?呵呵,总感觉后部悬空不可靠

网友:
交换机就是只装前面, 后面不装.时间长了, 是会倾斜.

网友:
可以放个托盘

网友:
必须用托盘的,交换机 服务器都有这个要求的,不放托盘那是野路子

网友:
话说这里在电信局上班的不在少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