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verilog文件里的parameter后,原理图中对应的symbol上面的那个参数表为什么没有变

楼主(2010-12-07):
Verilog文件中parameter定义一个值,改变这个值后重新生成symbol文件,更新symbol文件后,发现symbol文件上的那个parameter表上还是原来的那个初值,非要手动再去更改一次,不晓得这是问什么,难道是一个bug

网友:
图形方式就是这样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可能需要重新生成symbol。。。。。。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改动了v文件的parameter后,确实又重新生成了一下symbol,然后又在原理图文件里更新了一下原来的symbol,发现symbol的那个表根本就没变

网友:
对,我也遇到了,就是我之前发的TFTLCD的帖子,把verilog生成图形后就是出来这张表,verilog文件里面改了,表没有变,后来我把表也改成和verilog文件里面的一样的值。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现在也是这么做的,但是每次变动一次都得这么改,实在是太麻烦了,是quartus真烂呢还是我们自身的问题啊,求高手予以指点啊

网友:
修改后重新编译一次就可以了吧

网友:
重新生成了一下symbol,然后到库里重新调用symbol就可以了吧,有点麻烦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试了,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种方法还是可以的,就是麻烦了点,估计是软件自身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