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的地址问题,请教一下各版主……

楼主(2010-12-07):
小弟之前做四轴,地址都是直接在电调板上设置的;做Y6、八轴等,需要更多的电调,那么不同地址的HEX如何得到呢,具体方法是怎样呢?

网友:
【楼主位】 ppchf123

把“pitolan飞控2.0版资料” 贴子中的“电调固件” 压缩包中“XXX_ADR5-8.hex”文件烧录到电调后再进行硬件跳线即可得5-8的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