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在list_view上画图的问题

楼主(2010-12-07):
创建list_view并正常显示后,想在上面接着输出一些文字,怎么做呢?
试着写RTGUI_EVENT_PAINT事件,可是list_view却不显示了。

网友:
“接着输出一些文字”

这个是什么意思?在哪里输出?

楼主:
因为list_view的RTGUI_LIST_VIEW_REPORT 并没有实现,所以自己在创建list_view后,想在每一项文字的后面再输出一些文字:
类似于:
XXXX    YYYY
AAAA    BBBB

这样的样子。
问题是 输出YYYY BBBB在什么地方实现。

楼主:
另外问个问题:textbox里面的on_enter在哪实现的?也没找到设置函数指针的接口。

网友:
这样输出显示,需要自行重载list view的paint事件,以做自己的绘图。具体方法可以看看例子中的mywidget,如何构造一个控件部分。

当设置好以后,可以调用rtgui_widget_update(widget)做全部刷新(大面积的全部刷新可能会出现闪屏的现象,这个时候需要自行考虑下如何只刷新部分)

楼主:
多谢ffxz回复,要做成REPORT的形式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自己慢慢来吧。

楼主:
看起来还不错,怎么模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