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BENQ M22的gprs功能时遇到的问题,请高手赐教。

楼主(2010-12-07):
我在使用BENQ M22的gprs功能时遇到了如下问题,请高手赐教。

我将m22接成了全串口,使用串口助手调试,

下面是输入的AT指令和返回到串口助手的内容:

AT+CGDCONT=1,"IP","CMNET" (移动的sim卡)
OK
AT+CGATT=1
OK
AT$DESTINFO="202.xxx.xxx.xxx",1,1234
$DESTINFO: "202.xxx.xxx.xxx", 1,1234
OK
ATD*97#
ERROR (为什么会出错?)

OK

CONNECT (是连上了吗?)

OK

NO CARRIER
出现以上现象,搞不懂为什么。
另外,我在被访问的IP的那台电脑上使用什么软件接收和查看M22发送的数据呢?
请高手赐教。

网友:
先搞清楚是想用模块内部协议栈还是使用外部协议栈完成PPP以及TCPIP连接。

ATD*97#  是外部协议栈进行PPP拨号的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