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mimi2440的开发板,UCOS+CUGUI+触摸屏 的例子

楼主(2010-12-07):
小弟发个小程序吧。基于mimi2440的开发板,UCOS+CUGUI+触摸屏。都已经移植好的,可直接烧写使用,如果觉得有用的朋友下载后发现问题,做什么相应的修改,希望提点意见,多多指教,我也在学习中,很多地方也不懂。

注:触摸屏的校准,根据实际测得的坐标校准,你可以先测得X、Y轴的最大值和最小值,修改GUITouchconf.h

楼主:
忘了补充,启动界面的开机密码是520。在程序里也可以看到。

网友:
mark! 请问UCGUI用的那个版本?

网友:
好。。记号下

网友:
学习下,看能不能移植到我的开发板上!

网友:
楼主,请教你一个问题,你这个touch的函数,可以做到拖拽窗口吗?

我想找个可以实现拖拽窗口功能的touch驱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拖曳窗口这个功能还没实现,还在摸索。。

网友(2011-03-07):
password那个界面的按钮就没有反应啊,还需要做相应的修改吗?

网友(2011-04-18):
楼主,我想咨询一下你的这个程序是不是触摸屏没有校准?我按了很多次都进不去,无奈在原程序中把密码取消了,进入后,还是不行,按这个结果显示那个。麻烦楼下给个带校准的吧,呵呵

网友:
楼主,为什么点击触摸屏上的按钮,一些无关的按钮却显示点中了呢?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

网友:
向你靠齐.........

网友(2011-05-24):
下载看看是否适合TQ2440

网友B:
回复 楼主:
我是把楼主的程序移植到GT2440开发板上的。
在修改代码部分参数后用u-boot下载到Nand Flash后,设置成从Nand Flash启动,复位开发板,这次uCOS可以正常启动和工作。
但是如果关机后重启就无法再次启动uCOS了。不知为何?
希望楼主和高手们解答。谢谢!

网友(2011-10-18):
好呀,手里刚好有2440的板子,试一下。

网友(2012-09-11):
不知道在micro2440上能否直接拿来使用

网友(2012-10-13):
mark 想移植一个玩玩

网友(2013-03-01):
引用 网友B:
回复 楼主:
我是把 ...

我也是,复位重启以后都没有了,是不是启动代码出问题

网友:
收藏一下,最近也在学习这个

网友(2013-05-20):
测试了下 发现刷屏比较慢

网友:
mark一下,顶一下

网友(2013-07-09):
楼主,你调试的时候有没有碰到这样的问题啊?如果碰到了,请问是如何解决的?
can't halt target and make it enter debug state

网友:
留下足迹,顶

网友C(2013-09-16):
引用 网友B:
回复 楼主:
我是把 ...

我的也是gt2440的开发板,不知道你的是不是胜华的lcd,有资料吗,可以传一份给我不,谢谢

网友(2013-10-31):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是gt2440的开发板,不知道你的是不是胜华的lcd,有资料吗,可以传一份给我不,谢谢 ...

抱歉,有段时间没有来这里看了。
我手头也没有胜华LCD屏的资料

网友(2014-03-26):
Mark,很好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