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 灯不闪 什么问题啊

楼主(2010-12-07):
J-LINK 单独接PC BSB上 刚开始闪几下 后来里就不闪了 一直亮 什么问题啊?

网友:
正常了,驱动装好了

楼主:
可是 不能下载程序,
提示,不能检测MCU时钟,
这是什么原因啊?
我的芯片是LPC1768,
周立功那边买的开发板,
晶振是11.0592M,
报错提示是:Failed to measure CPU clock frequency
这个确定之后 出来
Failed to measure CPU clock frequency:second loop count is less than first one!(0<=0)
Failed to connect

网友:
设置下时钟

楼主:
我在IAR中的设置是这样的

楼主:
在J-Flash ARM中的设置是

楼主:
JTAG的速度都是默认速度

楼主:
高手帮忙看一下哦
第一次用IAR和JLINK
非常感谢

网友:
和JFLASH没关系

这里设置

楼主:
这个是这样设的

楼主:
IAR中的设置 我好像都设过了
不知道哪里弄的不对?

楼主:
现在可以在IAR中仿真了,
之前是因为Options/debugger中没有选中Use macro file(s)

楼主:
可是J-Flash中还是不能直接下载程序,
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为什么要在jflash下载?在IAR里Debug的同时程序就已经烧写进flash去了啊

楼主:
嗯 这样运行的结果也是正确的
只是我想用J-Flash烧 看一下
因为没用过
哈哈
可是 就不行

楼主:
差点忘了  J-Flash调好了哦
为了 给没用J-Flash的人做参考 我把所有的设置都传上来

网友(2011-09-23):
我只知道两种情况,一种是jlink挂了第二种驱动挂了

网友(2011-12-22):
我的J-Link一直不停的闪烁,我按照网上的操作给它短接后,它就一直不亮了,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