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LED。。。。呼吸的LED

楼主(2010-12-07):
有兴趣的 可以看看。。。。。。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I4MDM2ODY0.html

网友:
蛮好 最好弄个youku视频

楼主: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I4MDM2ODY0.html

网友:
楼主能解释下PWM高电平持续时间的计算公式吗?谢谢了

网友:
可以用查表实现呼吸效果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蛮好 最好弄个youku视频

网友:
module MYLED(
                CLOCK_50,                                                //        50 MHz
                LEDG,
                SW
);

input                        CLOCK_50;                                //        50 MHz
output        [5:0]        LEDG;
input        [3:0]        SW;
…………
…………//            这个SW请楼主解释 什么也没用到 单纯一个输入不对吧             不知道是不是少文件还是怎么回事

pwm pwm_inst(
        .clk(CLOCK_50),
        .reset_n(reset_n),
        .high_dur(linear_light),
        .total_dur(`MAX_LIGHT),
        .pwm(led_pwm),
        .toggle(togg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