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示波器是如何实现采集负压的?

楼主(2010-12-07):
看到坛子里很多DIY示波器的,心里痒痒的.
请问大家:示波器是如何实现采集负压的?
还有人做的能够触发看到负延迟.理论上示波器收到触发信号后,才开始采样,那么又怎么采集触发前的信号呢?

网友(2011-03-28):
看到坛子里很多DIY示波器的,心里痒痒的.
请问大家:示波器是如何实现采集负压的?
----------------------------------------------

我也顶了下,还请坛内朋友指点新手……

网友:
运放用双电源供电,经放大\加法器处理,可以变成正压.
参考:经济型袖珍示波器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557651&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袖珍&bbs_id=9999

网友:
明白了,把电压Y轴上移,>1/2为正,小于为负,

网友:
触发前的信息保留,比如存储空间10K,触发如果2K存储触发前的,8K是触发后的那就能看到了,当然触发前的是个动态抛弃过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运放用双电源供电,经放大\加法器处理,可以变成正压.
参考:经济型袖珍示波器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557651&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袖珍&bbs_id=9999

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