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FN焊接问题

楼主(2010-12-07):
小弟我以前用的芯片都是直插SIP或者贴片的,焊接起来还不是很费劲,QFN封装的好像很难焊接,但是大部分RF芯片都是QFN封装的,让我的选择余地大大降低。
比如做个小板子,不需要找工厂焊接,自己焊接的可以吗?请高手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
自己焊接当然可以了,一般的技术员都可以搞定,但是还是需要经验,用风枪啊

网友(2011-01-15):
顶,自己也是要先动手焊焊,完善后再投入使用

网友:
前几天就自己焊了一些QFN的芯片(第一次),也不算很难焊。但前提是自己有一定的贴片元件的焊接水平,哈哈。。。

网友(2011-04-24):
试过了,细心点QFN还是很好焊接的

网友:
qfn手工焊还是挺容易的。

网友:
熟能生巧,楼主多练练吧

网友:
对准了拖锌,根本不用担心连脚的问题,习惯了就觉得比qfp的好焊

网友:
多练练就可以了,以前我也觉得很难,现在QFN还是比较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