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不联网极其正常,一联网就蓝屏重启,各位支招啊

楼主(2010-12-07):
无论是无线网络还是有线网络,还没显示网络链接正常就蓝屏了
进入安全模式(带网络链接)可以正常上网
情况是突然出现的,之前正常

经过网络搜索,试过以下方式:
重装主板、显卡、网卡驱动,无效;
扫描文件,正常
扫描磁盘,无坏道;
重新安装内存,清洁金手指,无效;
全盘杀毒,卡巴斯基2009,没有发现病毒;
360,Arswp扫描,没有异常。

重装系统,可以,但是之前的系统里有认证软件,特别麻烦
希望各位大侠出招帮忙

网友:
换网卡,估计是冲突引起的

楼主:
忘了,是笔记本

网友:
无线网卡和有线网卡都这样应该排除网卡硬件的问题了。你先把现在的系统做个备份吧,然后装个新系统看看,到底软件的问题还是硬件的问题。然后再做打算!

网友:
是不是CPU风扇出问题呢?
温度上来了就挂了!

网友:
安全模式正常说明是某个驱动或服务造成的。

网卡属性里面把非微软的协议或服务卸载掉,设备管理器里面显示隐藏设备,然后在“非即插即用驱动程序”里面找找看第三方的驱动,将其禁用或改成请求方式启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试过,新系统可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风扇没问题,CPU温度被控制在40°

楼主:
回复 网友C:

对的,已经解决
通过不停的卸载未知驱动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