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用OSStatInit之后,一直执行OS_TaskIdle任务,其他任务都不执行.这是什么问题呀

楼主(2010-12-07):
部分代码如下:

void  main (void)
{
    BSP_IntDisAll();
    OSInit();
    OSTaskCreateExt(App_TaskStart,
                    (void *)0,
                    (OS_STK *)&AppTaskStartStk[APP_CFG_TASK_START_STK_SIZE - 1],
                    APP_CFG_TASK_START_PRIO,
                    APP_CFG_TASK_START_PRIO,
                    (OS_STK *)&AppTaskStartStk[0],
                    APP_CFG_TASK_START_STK_SIZE,
                    (void *)0,
                    OS_TASK_OPT_STK_CHK | OS_TASK_OPT_STK_CLR);
    OSStart();
}

static  void  App_TaskStart (void *p_arg)
{
    (void)p_arg;
    BSP_Init();
    APP_TRACE_INFO("OSStatInit...\r\n");

    OSStatInit();

    while(1)
    {
        OSTimeDlyHMSM(0,0,2,0);
        APP_TRACE_INFO("1");
    }
}

void  App_TaskIdleHook (void)
{
        APP_TRACE_INFO("\r OSIdleCtr=%u ",OSIdleCtr);
}

运行时,发现只有空闲任务在跑: OSIdleCtr值一直在增加。

有没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请问怎样解决的?

楼主:
找到原因了:是工作模式的问题,启动代码中设置成了User Mode, 改成SVC就好了

网友(2011-03-07):
回复 网友A:

请问楼上具体是怎么改的?

网友:
我也遇到与LZ一样的情况了,那位高手能帮忙解决一下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详细说下吧

网友(2011-04-15):
回复 网友A:

对对~~我也是,详细讲解一下嘛

楼主:
改前的
;  Enter Supervisor Mode and set its Stack Pointer
                MSR     CPSR_c, #Mode_SVC:OR:I_Bit:OR:F_Bit
                MOV     SP, R0
                SUB     R0, R0, #SVC_Stack_Size
;  Enter User Mode and set its Stack Pointer
                MSR     CPSR_c, #Mode_USR

                IF      :DEF:__MICROLIB
                EXPORT __initial_sp
                ELSE
                MOV     SP, R0
                SUB     SL, SP, #USR_Stack_Size
                ENDIF
; Enter the C code
改后的
;  Enter Supervisor Mode and set its Stack Pointer
                MSR     CPSR_c, #Mode_SVC:OR:I_Bit:OR:F_Bit
                MOV     SP, R0

                IF      :DEF:__MICROLIB
                EXPORT __initial_sp
                ENDIF
; Enter the C code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汇编我一看头就大,唉

网友(2014-06-01):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写了两个任务,断点调试可以进入两个任务,但是只能进入一次,运行过一次之后就永远的留在了空闲任务中,求指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