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关于78F0526的时钟输出,钟表定时器等问题?

楼主(2010-12-07):
准备使用NEC的78F0526,看了一下午的资料,疑惑太多,望各位帮忙。
0. 哪些网站有比较多的入门级的资料,demo程序和编译器的资料,最好是中文的?
1. 时钟输出引脚,规格书注明不要在高电位的时候关闭或打开输出,那怎样判断当前输出电位是高还是低呢?
2. 4M/8M/10M这样的晶振配合分频比好像不能产生38K的方波?
3. ROM空间有bank之分,那用c写的时候要考虑代码具体放在哪里吗?编译器是不是自动分配程序空间?
4. RAM有高速和扩展之分,在PM+里怎样对应定义呢?可以举个例子吗?
5. 片内有个钟表定时器,配合副时钟32.768K可产生0.5秒的定时,这功能大多数是不是用来做时钟显示的(几点几分)。
   手上有台样机(CPU=78F0526,4.0M+32.768K),板子上没有时钟IC,但走了一下午,和电脑时间竟然一分钟都不差!
   卖的人说一个月会差5秒左右;不知道是不是用这个钟表定时器做的?还是有其它方法?
6. 现在大家主要用什么工具来仿真/下载?PM+是不是要花银子?

网友:
0.瑞萨电子官网
1.时钟输出只需要配置即可
2.用哪个Timer,计算看下
3.PM+里不需要,自动分配
4.高速的话定义变量时自动分配,扩展可以用#pragma section定位到扩展RAM
5.定时如果有RTC的话就用RTC,没有的话就用32.768K+Watch Timer,时间久了,多少还是有点误差的,可以做校正
6.仿真+非量产下载:MINICUBE2,PM+编译环境网站上有代码限制版下载

楼主:
非常感谢sophie0403 的回复。
针对第5点,78F0526的片没有RTC功能。能具体说一下32.768K+Watch Timer,时间久了,多少还是有点误差的,程序里怎么校正时钟?
能否能举个例子,说个思路,最好能有源码可以参考一下。
拜托。

网友:
nec的片还有这功能,一楼说说怎么软件校正时钟,顺便学习学习。以后可以省一个RTC的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