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关于 C8051F320/340 的 USB传输速度(USBXpress)

楼主(2010-12-07):
请教:
我用SILICON 的 USBXpress 驱动程序,USB传输速度只能达到 50KBYTE/s.是正常的吗?用 USBXpress 驱动程序最大传输速度是多少?
怎样才能达到12 Mbps(用哪种驱动或方法 才能达到 接近 1MB/s)?

网友:
单片机代码速度也没有12M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单片机代码速度也没有12m啊

这款芯片的说明书上,有说可以 达到 12 Mbps的USB FULL SPEED 的传输速度。

网友:
C8051F320/340 很不错.

不能完全相信老外所说的话!

cy7c68013a也没听人说能做到480 Mbps

网友:
C8051F320/340 可以做到500KBYTE/s

楼主:
回复 网友B:
c8051f320/340 可以做到500kbyte/s
你好,请 MAIL 我些 达到500KB/S的 代码,参考学习,好不!

网友:
老外的USBXpress好象最高能作到200kbyte/s

老外提供的是lib文件,

如果不修改代码的话USB传输速度如你所说 50KBYTE/s

网友:
如果你真的需要,我可以有偿的给你(价格不会很高).
我的联系方式mcuusbrf@sohu.com

楼主:
暂时只是学习用。等有项目做时再联系你。多谢。

楼主(2012-05-21):
提高传输速度的办法是:  把传输的RAM开大一些,越大传输速度越快,越快。

网友(2012-07-10):
我也在做这方面哦,在数据不多的情况下比如130个数据,一切都很好。。。可是我现在要传1000个数据,或许更多的数据,我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大家有什么办法呢?我把数据定义为xdata In_Packet[500]后,USB都不可以识别了,数据太多必须要存在外部RAM里吧。。。怎么办呢?谁有传过大量的数据呢,,,API里的函数我们都不知道细节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