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lbaze 不运行的问题有点怪

楼主(2010-12-07):
板子没有用XCF芯片,用的25P16的SPI FLASH

如下图中,当DONE与PROM_CE断开时硬件能正常的配制,单独写LED流水灯的HDL代码能运行

上软核就不行,D6灯亮了,说明硬件配制完成了,但软核没跑起来

将DONE与PROM_CE接通后,就能跑起来了

测了40块板都是这样,不知是何故

FPGA是X3S700A -FGG484

同样的另一块板,也是这样的电路没有这个问题

别一个FPGA是X3S400A -FGG320

电路图

楼主:
JTAG链里只有FPGA一个器件

PROM的TDO和TDI是短接的

上电时,FPGA配制是成功了

主要是CPU不运行

如果是单纯的HDL代码运行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2011-06-06):
问题解决,详见我的博客里有说明解决问题 的方法

这里就不重复了。

http://www.cnblogs.com/liu_xf/archive/2011/05/11/201874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