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uclinux 启动成功了,在stm32f103zet6开发板上验证

楼主(2010-12-07):
原来的板子启动到一半就死机了,发现是内存不够的原因,只有512K,
这次换了1M的sram就可以了,
启动信息如下:
platform Initialisation finished jumping to kernel.
Linux version 2.6.26-uc0 (stm32@localhost.localdomain) (gcc version 4.3.3 (Sourcery G++ Lite 2009q1-163) ) #2 Wed Sep 2 10:09:23 UTC 2009
CPU: ARMv7-M Processor [411fc231] revision 1 (ARMv?(11)M)
Machine: STM3210E-EVAL
SRAM Config: bank[0] @ 0x68000000 (size: 1024KB) - bank[1] @ 0x20000000 (size: 64KB).
Built 1 zonelists in Zone order, mobility grouping off.  Total pages: 254
Kernel command line: init=/linuxrc console=ttyS0
PID hash table entries: 16 (order: 4, 64 bytes)
console [ttyS0] enabled
Dentry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1024 (order: 0, 4096 bytes)
Inode-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1024 (order: 0, 4096 bytes)
Bad page state in process 'swapper'
page:68901820 flags:0x00008000 mapping:00000000 mapcount:0 count:0
Trying to fix it up, but a reboot is needed
Backtrace:
Memory: 1MB 0MB = 1MB total
Memory: 980KB available (336K code, 53K data, 8K init)
Mount-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512
simple-gpio: now handling 16 GPIOs: 0 - 15
ttyS0 at MMIO 0x40013800 (irq = 37) is a STM32 USART1 Port
rtc-stm3210e_eval rtc-stm3210e_eval.0: rtc core: registered rtc-stm3210e_eval as rtc0
rtc-stm3210e_eval rtc-stm3210e_eval.0: setting system clock to 1970-01-01 00:00:00 UTC (0)
Freeing init memory: 8K

Welcome to
       ____ _  _
      /  __| ||_|
_   _| |  | | _ ___   _   _ _    _
| | | | |  | || |  _ \| | | |\ \/ /
| |_| | |__| || | | | | |_| |/    \
| ___ \____|_||_|_| |_|\____|\_/\_/
|_|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check:
http://www.uclinux.org/
http://www.st.com/stm32
/ #
中间打印一堆空白,不知道为什么
系统不够稳定,有时还是出现kernel panic
由于是从片内flash启动的,最大只有512K,所以没有logo什么的

电路图是拿stm3210e-eval改的

bootloader和内核是直接烧官方的

我做的板子图片

网友:
有价值吗?

网友:
很好很强大,

网友:
很好 ,有探索精神。不知道在这个平台上开发是不是困难。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价值吗?

有价值

网友:
原来这样也行,不过这个都占有1M SRAM了,干点其他的事就不够用了吧。

网友:
LINUX 资源丰富啊!~

网友:
楼主,你做的板子是否还有空板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还有剩余几块,可淘宝联系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htm?item_num_id=8694797028

网友:
感觉RAM还是太小了,做不了其它事了

网友:
我还有NT5DS16M16CS-5T是16M*16的SDRAM想怎么让STM32用上,只是没找到可行的办法,这个板子是否支持这片RAM?行的话,我也可以买楼主的板子玩玩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还有nt5ds16m16cs-5t是16m*16的sdram想怎么让stm32用上,只是没找到可行的办法,这个板子是否支持这片ram?行的话,我也可以买楼主的板子玩玩

STM32不支持SDRAM

网友:
回复 网友D:
ARM 9不都可以支持SDRAM吗,cortex怎么反而不支持呢?还是因为M3很低级,不支持

网友:
因为STM32暂时没有SDRAM控制器
cortex是分等级的——A系列、R系列和M系列,虽然Cortex-M3是最新的v7版本构架,但Cortex-M3是为低成本设计的,而且支不支持SDRAM和ARM的版本没关系。大部分Cortex-M3连SRAM都挂不上,因为它们没扩展总线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C:
----------------------------------------------------------------------
知道了,M3是cortex的低级货,cortex A5以上的应该是支持的

网友:
这个玩玩还行,没有价值

网友:
回复 网友E:
这个玩玩还行,没有价值

如果只应用很少的LINUX上的功能,系统负载很小的情况还是很有价值的。

网友:
应该搞一个cortex A5,A8之类的项目,玩玩

网友:
回复 网友D:

TI的LM3S9系列支持SDRAM啊~!可是玩TI-M3的人好像很少....

网友:
回复 网友F:
回复 网友G:
ti的lm3s9系列支持sdram啊~!可是玩ti-m3的人好像很少....

这个我没说所有厂商的Cortex-M3都不支持SDRAM吧:)
个人觉得Cortex-M3内核的MCU还是其资源够用就好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F:
回复 网友G:
ti的lm3s9系列支持sdram啊~!可是玩ti-m3的人好像很少....
这个我没说所有厂商的cortex-m3都不支持sdram吧:)
个人觉得cortex-m3内核的mcu还是其资源够用就好

TI的可以,从高端到低端都有把总线引出来的,叫EPI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还有nt5ds16m16cs-5t是16m*16的sdram想怎么让stm32用上,只是没找到可行的办法,这个板子是否支持这片ram?行的话,我也可以买楼主的板子玩玩

最近少上来,STM32是不支持SDRAM的,只能用SRAM,SDRAM刷新占用资源会比较多,需要内部控制器的支持

楼主:
回复 网友C:
应该搞一个cortex a5,a8之类的项目,玩玩

cortex A8目前项目在用OMAP3530的,内部含cortex A8 + DSP,但这个芯片封装较小,
听说国内一般的PCB厂工艺较难达到

楼主:
回复 网友H:
回复 网友G:
回复 网友F:
回复 网友G:
ti的lm3s9系列支持sdram啊~!可是玩ti-m3的人好像很少....
这个我没说所有厂商的cortex-m3都不支持sdram吧:)
个人觉得cortex-m3内核的mcu还是其资源够用就好
ti的可以,从高端到低端都有把总线引出来的,叫epi

ti的cortex-m3官方支持uclinux内核吗?要是能的话可以搞下的,
有SDRAM支持就可以搞复杂点的应用了

网友:
纯粹前来膜拜。。。

网友:
请问lz,你的kernel_boot_loader是自己做的么?
lz,告诉我你的QQ我想和你聊聊。

网友:
这个好像不太好用吧…stm32是不支持分页的…实用性不敢恭维,不过能感受到楼主激动的心情

楼主:
回复 网友I:
请问lz,你的kernel_boot_loader是自己做的么?
lz,告诉我你的qq我想和你聊聊。

不是自己做的,是用的官方的,QQ:158630989

网友J(2011-01-07):
回复 网友C:

各类A8,OMAP3530开发板可以联系我索取!

网友:
各类A8,OMAP3530开发板可以联系我索取!

网友(2011-07-04):
回复 网友K:
-----------------------------------------------------------------------回复【楼主位】xi_liang

我有个stm32f103vet的512kflash+64kram,不带外部sram、不带nor flash、nand flash
能跑ucllinux吗?我试过直接用官方的tiny_bootloader+内核,但没有任何反应。

楼主:
回复 网友L:
回复 网友K:
-----------------------------------------------------------------------回复【楼主位】xi_liang
我有个stm32f103vet的512kflash+64kram,不带外部sram、不带nor flash、nand flash
能跑ucllinux吗?我试过直接用官方的tiny_bootloader+内核,但没有任何反应。

首先RAM就不达到要求了,RAM至少要1M以上。另外官方的uclinux支持的芯片是STM32F103ZET6,stm32f103vet这个不知道支不支持。

网友:
楼主强人,stm32的主频够吗?

网友(2011-08-09):
强人,参考一下,原来就看见了ST出的ucLinux,不过没有玩,太大了。

网友(2011-10-14):
引导stm32 uclinux的bootloader虽然ST官方没有开源但可以自己写出来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481206

网友:
有的问题,你这个uclinux的代码放在哪里?内部flash够大吗?还是放在外扩的nor flash?

网友(2012-04-18):
期望后续的stm32支持SDR/DDR

网友:
真的可以吗?玩玩看....

网友(2012-08-28):
主页君很有奉献,不过,自己的东西好像很少,硬件没动,bootloader都没有修改,是不是想验证一下STM32的uClinux基于STM32F的方案?

网友(2013-04-06):
引用 网友J:
回复 网友C:

A8开发板还有?多少钱?

网友M(2013-10-03):
不错的探索,LPC的m3也支持sdram和uclinux,不过用stm32玩uckinux在成本上不合算,算上外扩的sdram,norflash,其实可以去搞arm9了.....

楼主(2014-05-14):
引用 网友M:
不错的探索,LPC的m3也支持sdram和uclinux,不过用stm32玩uckinux在成本上不合算,算上外扩的sdram,norfla ...

ARM9都是BGA的,LPC1788是LQFP,不过只能跑uclinux

网友(2014-11-17):
引用 网友M:
不错的探索,LPC的m3也支持sdram和uclinux,不过用stm32玩uckinux在成本上不合算,算上外扩的sdram,norfla ...

现在正在做方案,发现用STM32+SRAM(1M)+FLASH还不够用,而且成本和ARM9还真差不多价格,要不是担心ARM9走高速信号SI和EMC,我早就抛弃Cortex M3方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