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指点一下小问题 ,调试了好久,就是没有解决问题

楼主(2010-12-07):
模拟PWM信号,呼吸灯效果:
        int i;
        int t=0;
        char f=0;

        INT32U ostimeget;
        ARMTargetInit();  //串口的初始化及波特率设置,115200,9600,9600
        while(1)
        {
        rGPGCON=rGPGCON&(~(0x03<<16))|(1<<16);//设置为输出端
        rGPGUP=rGPGUP&(~(1<<8));     //无上拉
        if(!f) t+=N;
        else t-=N;
        if(t>T) {f=1;t=T;}
        if(t<0) {f=0;t=0;}
        rGPGDAT=rGPGDAT&(~(1<<8))|(0<<8);     //送数据0  灯亮
        hudelay (t);  //100微秒级延时
        rGPGDAT=rGPGDAT&(~(1<<8))|(1<<8);     //送数据1  灯灭
        hudelay (T-t);

        }
问题是有亮变暗或有暗变亮的时候会猛得闪几下,待解决,谢谢各位,谢谢各位

楼主:
漏了
#define  N 1
#define T 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