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行gui 的例程时候,编译出错,函数应该是有声明但是还是说没定义

楼主(2010-12-07):
stm32radio_examples\examples\4_gui_examples  里面的例程编译的时候说
.\obj\rtthread-stm32.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rtgui_scrollbar_get_thumb_rect (referred from rtgui_theme.o).
.\obj\rtthread-stm32.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demo_view_scrollbar (referred from demo_workbench.o).

我在rtgui_theme.c 的文件开始加了#include <rtgui/widgets/Scrollbar.h> 还是说 rtgui_scrollbar_get_thumb_rect 这个函数没定义,奇怪了?

还要做其他修改吗?

楼主:
void lcd_Initializtion(void)
{
    lcd_port_init();
    deviceid = read_reg(0x00);

    /* deviceid check */
    if(
        (deviceid != 0x4531)
        && (deviceid != 0x7783)
        && (deviceid != 0x9320)
        && (deviceid != 0x9325)
        && (deviceid != 0x9328)
        && (deviceid != 0x9300)
    )
    {
        printf("Invalid LCD ID:%08X\r\n",deviceid);
        printf("Please check you hardware and configure.");
        while(1);
    }

时候一直返回的是0x8989  导致初始化不能进行,是不是要改这个ID 的啊?

网友:
要加入 scrollbar.c 到工程文件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