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D学习,但格式化成FAT32后,用winhex分析跟论坛里的教程不一样呀

楼主(2010-12-07):
最近在学习FAT32文件系统,我用的卡是金士顿的SDHC卡,4G的,用系统格式化成FAT32文件系统后,里面的数据和教程的不太一样,

首先是我的0X00000000那里没有数据,

倒是第一个512字节的后面有些数字,但这段数据也不是0x80开头的,而是0X00开头的,这样说明我的这个区不是活动分区吧?我看好多网上的教程,他们的MBR中的DPT都是0x80开头的,然后以)0X55 0XAA结尾  请看图:

然后我发现我的卡里两个地方有下图这样的数据,因为我没有把SD卡分区,整个SD卡直接就当一个区用,怎么会出现两处地方下图这个数据段呢?真是不解,我一个人搞好久了,解决不了这些问题,请大家指教

网友:
楼主的WINHEX可否传上来一份,我的WINHEX就读不到物理启始扇区

楼主,这个数据是很正常的,4GB的SDHC卡在格式化的时候基本上都会有隐藏扇区的,隐藏扇区的数量可以在物理第一扇中读出来,是0x1c6, 0x1c7, 0x1c8, 0x1c9,楼主这分区中这几个值是0x0000 003f, 0x3f * 512 = 0x7e00,通过这个值可以找到分区信息,也就是FAT32文献中常见的那些数据,BPB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的winhex可否传上来一份,我的winhex就读不到物理启始扇区
楼主,这个数据是很正常的,4gb的sdhc卡在格式化的时候基本上都会有隐藏扇区的,隐藏扇区的数量可以在物理第一扇中读出来,是0x1c6, 0x1c7, 0x1c8, 0x1c9,楼主这分区中这几个值是0x0000 003f, 0x3f * 512 = 0x7e00,通过这个值可以找到分区信息,也就是fat32文献中常见的那些数据,bpb啥的
下面这个就是:WinHex V14.2 SR-3 汉化绿色特别版.RAR

网友(2019-05-20):
winhex 绿色软件

网友(2020-07-05):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的winhex可否传上来一份,我的winhex就读不到物理启始扇区
楼主,这个数据是 ...

的SD经过电脑格式化后在开始位置找不到MDK,但是经过专门的软件分区后,再开始地址能找到MD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