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tc35的帮忙解决一个和单片机通讯的问题~~~~~~~~~~~~~~~~~谢谢啦~~

楼主(2010-12-07):
哪个高能给个可以用的tc35i握手成功后给指定手机发送一条成功信息的程序啊。
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我的东西直接和电脑通讯的话,短信和电话都可以打。但是当单片机和tc35通讯的时候我用电脑看单片机发送的数据时,都是胡乱发的啊。。。。。。在线求解。。。。。。。谢谢了

楼主:
oh no.....等了一天都没有人帮忙啊~~~~~~大家帮帮忙啦。。。

网友:
检查程序,波特率设置。

网友:
tc35设置成波特率自适应

网友:
我的也是  用计算机控制模块发短信还有 单片机发串口指令都可以     但是直接用单片机控制TC35就是不行  正在找原因中。。。

网友(2011-02-18):
同求。我也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
看看波特率的误差是不是很大?之前用51选择12M晶振设置成9600电脑是可以接收到但是模块接收不了。

网友:
我的现象是

GSM   <====>  单片机     GSM能接受单片机的命令并发送信息  但GSM发送给单片机的返回信息是乱码,我是通过PC监听 他们之间的串行通信发现的。

GSM  <====>  PC 双方的通信都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