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邦CM0之C++裸奔艳照

楼主(2010-12-08):
(无正文)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沙发!

哈哈~~~6楼是沙发???

回复 网友B:
板凳!围观。。。

哈哈~~~7楼是板凳???

晕呀,俺这8楼是什么???

网友:
怎么实现uVision4每个打开的文件tab的颜色不同啊?

网友:
板凳,听课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怎么实现uvision4每个打开的文件tab的颜色不同啊?

新版本.

网友:
菜农回来了?

网友:
hotpower回来了

网友D:
能用这类去初始化两个IIC对象吗?并且操作的是两个设备寄存器基地址完全不一样的IIC。。如果不能。。那跟C实现没两样。。

我用C都能实现C++的这一特性。。。针对两个IIC对象。。

网友:
咱也在奔C++, 主要C++的虚函数/多态机制太过诱人,代码开销也不大。
测试发现,C++有几个地方是地雷,在小内存情况下最好不用:
1. new/delete
   使用new/delete代码量立刻暴增,内存也不好控制。
   实在要用,可以用replacement new, 在自定义的空间上new一个对象:
     char global_buffer[ sizeof(OBJECT) ];

     void test()
     {
         OBJECT *p = new(&global_buffer) OBJECT;
     }
2. try/throw/catch
   这东西也不便宜。
   用C的setjmp, longjmp代替比较好。但是会损失对象自动析构的功能。

网友:
没有免费的午餐,做什么都是需要代价的。另外,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适合全部的需求。有的情况下,或许只有使用汇编才能解决问题。

最好是什么武器都会,具体使用哪种武器解决问题,要看实际情况。

网友:
亲,代码放出来吧,想研究下嵌入式的C++哈,,,,,,

网友:
听说C++写的代码结构更好,更易读懂,更易维护,比C大不了多少,我想在51系列用C++,不知道用什么软件?好像IAR不支持51 C++编程。

修改:iar 官方好象说(E文不好),ew8051支持51系列用C++编写。在“EW8051_UserGuide.PDF”的318页有这样的文字:
Embedded C++
In Embedded C++ mode, the compiler treats the source code as Embedded C++. This
means that features specific to Embedded C++, such as classes and overloading, can be
used.
Embedded C++ requires that a DLIB library (C/C++ library) is used.

我理解是在下图的选项要这样选:

但这样选了后编译通不过。提示缺文件:Error[e12]: Unable to open file 'C:\Program Files\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5.4 Evaluation\8051\LIB\DLIB\dl-pli-nsic-1e16x01.r51'

上图中选回CLIB,编译可以通过。

网友:
c++学的不好,不能运用自如,以前感觉C更适合嵌入式。

网友:
看看HOTPOWER大叔来放毒

网友:
回复 楼主:
HOTPOWER大侠和各路高手!我在用keil时,选择C++编泽,发现keil不认class关键字,提示意思大概是:“没有定义关键字class”.
用keil自带的c++工程编泽没问题!在它的基础上更改后,程序一大,还是提示“没有定义关键字class”,而相同代码在IAR编译没任何问题!不知为何?希望HOTPOWER大侠和各路高手帮忙解答!
                                         在此先谢谢!

网友(2012-06-17):
引用 网友D:
能用这类去初始化两个IIC对象吗?并且操作的是两个设备寄存器基地址完全不一样的IIC。。如果不能。。那跟C ...

C 的功能都可以用 汇编 实现呢,你要不要以后都用汇编 : )

网友:
围观,还是用C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