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uCOS/II 多任务编程时,当某一个任务A接收到任务B发送的事件后,任务A连续执行10秒,1

楼主(2010-12-08):
虽然我对uCOS/ii有了一定的了解,但是要想把前后台代码完全移植到ucosii多任务编程环境下,还需要很长的磨合期。

    问题1:

        (1)、某一个任务A接收到任务B发送的事件后,任务A连续执行10秒,10S秒后处于“等待”状态。

        (2)、过一段时间,任务A可能会再次接收到任务B发送的事件后,就继续启动,然后执行。

   问题2:

        (3)、当某一个任务C接收到任务D发送的“1”信号量后,任务C就一直执行,
        (4)、当任务C接收到任务D发送的“2”信号量后,任务C就处于等待状态。
        (5)、过一段时间,任务C可能会再次接收到任务D发送的“1”信号量,就继续启动,然后执行。

网友:
为什么要10秒,执行完了等待就是了啊
taskA()
{
    while(1){
        OSSemPend();//等待B发送的事件
        //执行任务
    }
}

下面这个可以保证就算任务A执行时间不满10秒,也要等到10秒后才再次接收消息
taskA()
{
    while(1){
        OSSemPend();//等待B发送的事件
        time = OSTimeGet();
        //执行任务
        while(OSTimeGet()-time<10000);//假设时钟节拍为1000Hz
    }
}

网友:
问题2:

taskC()
{
    state = IDLE;

    while(1){
        switch(state){
        case IDLE:
            OSSemPend();//等待信号量1
            state = RUN;
            break;
        case RUN:
            //执行任务
            if(OSSemQuery()>0){//查询信号量2状态
                OSSemPend();//将信号量2“消耗”掉
                state = IDLE;
            }
            break;
        }
}

网友:
做个标记

楼主:
问题1:

        (1)、某一个任务A接收到任务B发送的事件后,任务A连续执行10秒,10S秒后处于“等待”状态。

        (2)、过一段时间,任务A可能会再次接收到任务B发送的事件后,就继续启动,然后执行

   当任务A接收到任务B发送的事件后,任务A“必须“在10秒内都处于运行状态,只有当10秒后,任务A才会处于挂起状态。

   打个简单的比方:

             用PID控制阀门的开度。

           (a)、任务A用于紧急状态下,立即关闭阀门。
           (b)、任务B用于检测是否处于紧急状态,如果检测到蒸汽压力>10MPa,则立即给任务A发送事件
            (c)、 任务X用于常规下管理阀门的开度。

         在正常情况下,任务A是不会执行的,是处于挂起状态;此时由任务X管理阀门的开度。

         当任务B检测到蒸汽压力>10MPa,立即给任务A发送事件,任务A立即关闭阀门。如果在10秒内不连续输出关闭阀门的指令的
   话,阀门开启后,会瞬间出现“蒸汽压力>10MPa”。因此任务A接收到紧急事件后,必须连续执行10秒。

楼主:
(1)、任务A用于紧急状态下,立即关闭阀门。
            (2)、 任务X用于常规下管理阀门的开度。
           (3)、任务B用于检测是否处于紧急状态,如果检测到蒸汽压力>10MPa,则立即给任务A发送事件 ,要求关闭阀门。

      好象可以使用互斥型信号量。即任务A和任务X是互斥。

     但是如何实现“任务A连续执行10秒”呢?

网友:
taskA()
{
    while(1){
        OSSemPend();//等待B发送的事件
        time = OSTimeGet();
        OSTaskSuspend();//挂起任务X
        while(OSTimeGet()-time<10000){//假设时钟节拍为1000Hz
            //执行任务,连续输出关闭阀门的指令
        }
        OSTaskResume();//恢复任务X
    }
}

楼主:
谢谢。太感谢了。

    从前后台到多任务,还需要变换思维方式呀!

网友:
如果我感觉没错的话,A和X应该合并为一个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