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1F16XE驱动4个步进电机(软件实现16细分)

楼主(2010-12-08):
用STC11F16XE驱动4个2803带动4个步进电机,每个电机都是用软件实现16细分,有图片:

网友:
关键的代码及如何实现的还望楼主能详细介绍,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这个很简单的,如果有需要的话我可以说说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关键的代码及如何实现的还望楼主能详细介绍,谢谢

强烈需要呀,希望楼主能详细说说呀

楼主:
想知道的话可以留下联系方式

网友:
很需要,希望楼主能讲讲课!

楼主:
我现在就在用四个步进电机做产品,效果很好,上面那个图就是我们刚刚开发的电机方面的

网友:
liuguang1958@163.com
   QQ:364801797

网友:
很不错,想了解细分思路。

网友:
cwcbacmwk@21cn.com
QQ:176534519

楼主:
先上传关键代码先

网友:
楼主还是把所有代码发上来,要不大家怎么研究,你这个电路谁都会画关键是算法啊,你只给一个函数我们怎么知道怎么个意思!

网友:
萍踪侠影

楼主:
我再上传一个
后面的就要由你们自己去理解啦,根据我给的原理图结合我的关键代码各位高手应该都是能够看出算法的

楼主:
如果还有不明白的话我再讲解一下,这样你们先思考更能够理解这个算法

楼主:
不好意思,ourdev_603678RIWDFW.txt(文件大小:234字节) (原文件名:StepMotor1.txt)  是错误的,我更改为下面这个

网友:
#include "Uln2803Drive.h"

SUln2803Drive Uln2803;

volatile unsigned char idata
    cPwmDriveBuffer[17];

unsigned char code cTableUnl2803DriveMask[]=
{
    0xfc, 0xf3,  0xcf,  0x3f,
};
unsigned char code cTableUnl2803DrivePhase[] =
{
  0x03, 0x01, 0x00, 0x02, 0x03,
  0x0c, 0x08, 0x00, 0x04, 0x0c,
  0x30, 0x10, 0x00, 0x20, 0x30,
  0xc0, 0x40, 0x00, 0x80, 0xc0,
};

unsigned int code wTableUnl2803DriveValue[] =
{
    0x0000, 0x0080, 0x0820, 0x1110, 0x2244, 0x2492, 0x4a52, 0x5554,
        0xaaaa, 0xabaa, 0xbaae, 0xbbba, 0xeeee, 0xeefe, 0xf7f7, 0x7fff,

};

void Uln2803Drive(unsigned char cPort, unsigned char cPosition)
{
    unsigned long int
                wTemp;
        unsigned char
            c,
            cDriveValue,
                cPhaseValueLeft,
                cPhaseValueRight,
                cShieldValue;

        cPosition       &= 0x3f;
        wTemp            = wTableUnl2803DriveValue[cPosition & 0x0f];
        cPhaseValueLeft  = cTableUnl2803DrivePhase[(cPosition / 16) + (cPort * 5)];
        cPhaseValueRight = cTableUnl2803DrivePhase[(cPosition / 16) + (cPort * 5) + 1];
        cShieldValue     = cTableUnl2803DriveMask[cPort];

        for (c = 0; c != 16; c ++)
        {
                if (wTemp & 0x0001)
                        cDriveValue = cPhaseValueRight;
                else
                    cDriveValue = cPhaseValueLeft;
                cPwmDriveBuffer[c] &=  cShieldValue;
                cPwmDriveBuffer[c] |=  cDriveValue;
                wTemp >>= 1;
        }
        cPwmDriveBuffer[16] &=  cShieldValue;
        cPwmDriveBuffer[16] |=  cPhaseValueRight;
}

void Timer0_IRQHandler(void) interrupt 1             //8us中断一次
{

    if (Uln2803.cCount > 16)
                Uln2803.cCount = 0;

        P0 = cPwmDriveBuffer[Uln2803.cCount];

           ++ Uln2803.cCount;
}

楼主:
这个函数void Uln2803Drive(unsigned char cPort, unsigned char cPosition) 中“unsigned char cPort”是指第几个电机端口,数据只能是0到3,“unsigned char cPosition”就是驱动电机是步数值,这个可以放在你们自己的电机模块中,整个函数都可以被四个电机驱动模块调用,只要把端口区分开来就可以了

楼主:
还有不明白的地方吗?

网友:
8US中断一次,单片机可够累得!

楼主:
还可以的,关键就是得看你怎么处理你的程序咯

网友:
步进的加减速怎么实现呢?

网友:
没看出来哪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看出来哪好

呵呵,等你用过才知道它的好处

楼主:
回复 楼主:
还可以的,关键就是得看你怎么处理你的程序咯

加减速处理得由各位自己处理咯,我只是提供思路,不过想知道的话也是可以留下联系方式的,我这里有步进电机加减速的处理程序

网友:
又看到楼主的作品,晚上学习学习。
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又看到楼主的作品,晚上学习学习。
谢谢了

小巫同志,那个软件会不会用啊?电机调试好了吗?还会不会抖啊?

网友:
收藏,晚上催眠用

网友:
回复 楼主:

还真是不会用啊,你有空,指导一下才行

网友:
好像相电流是这样?

(原文件名:未命名.JPG)

网友:
懂了,挺简单的,这个函数不错

网友:
回复 楼主:
还有不明白的地方吗?

有。
这个就是十七细分吗?
if (Uln2803.cCount > 16)
Uln2803.cCount的值分别可以是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加上0 就17细分啦。

网友:
那个应该是PWM的分辨率,

到时搭个电路效果,

网友:
崇拜
但是看不懂
最好详细详细再详细
新手没办法理解

网友:
加减速控制是步进电机不丢步的关键,那么你这四个电机最大驱动速度可以到多少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加减速控制是步进电机不丢步的关键,那么你这四个电机最大驱动速度可以到多少呢

其实速度还要看你用什么电机,不同电机有不同的性能的,效果肯定比没细分的好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像相电流是这样?

看这个图一应该是你的电机的相电流太低了,你的电路驱动所设置的最高电流高过你当前所用电机的最大相电流。所以你得换换电机,找一个相电流更大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回复 楼主:
还有不明白的地方吗?
有。
这个就是十七细分吗?
if (uln2803.ccount > 16)
uln2803.ccount的值分别可以是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加上0 就17细分啦。

呵呵,是的,第17步是补偿的,不加这一步的话效果不理想。所以还请大家想想更好的细分方法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我也来顶一下。

网友:
哈哈。终于大致看懂啦。
谢谢楼主。
觉得楼主风格有点与众不同。

楼主:
回复 网友D:
哈哈。终于大致看懂啦。
谢谢楼主。
觉得楼主风格有点与众不同。

我的风格是一位很厉害的软件工程师教我的,对比其他人写的程序风格我觉得还是自己的风格比较好,呵呵。这种风格很容易让其他人看得懂,程序模块化性很强等等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E:
哈哈。终于大致看懂啦。
谢谢楼主。
觉得楼主风格有点与众不同。
我的风格是一位很厉害的软件工程师教我的,对比其他人写的程序风格我觉得还是自己的风格比较好,呵呵。这种风格很容易让其他人看得懂,程序模块化性很强等等

LZ放一个完整的工程出来,学习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F:

呵呵,我一个工程文件很大的哦

网友:
有几百K?

楼主:
呵呵,没有啦。想要的话可以留下联系方式

网友:
强烈想要,楼主不要藏着掖着啦,逗大家胃口。

俺的神啊,俺下周就开始捣鼓电机,不过我同事已经做好了一个,也是用STC的,最近由我接手软件,算法方面正在钻研。

楼主是否放出全部工程参考一下。

邮件:wgj_king@163.com
QQ  :372215923

网友:
想要。
请“小陈”有空发一份到 c118124@sina.com

楼主:
今天我大开杀戒,把我最珍贵的步进电机加减算法公布出来,大家好好收藏!!!!

unsigned int code wTableBrakeSpace211_1[] =
{
            0,    2,    5,    9,   14,   20,   27,   35,   44,   54,   65,   77,   90,  104,  119,  135,
          152,  170,  189,  209,  230,  252,  275,  299,  324,  350,  377,  405,  434,  464,  495,  527,
          560,  594,  629,  665,  702,  740,  779,  819,  860,  902,  945,  989, 1034, 1080, 1127, 1175,
         1224, 1274, 1325, 1377, 1430, 1484, 1539, 1595, 1652, 1710, 1769, 1829, 1890, 1952, 2015, 2079,
         2144, 2210, 2277, 2345, 2414, 2484, 2555, 2627, 2700, 2774, 2849, 2925, 3002, 3080, 3159, 3239,
         3320, 3402, 3485, 3569, 3654, 3740, 3827, 3915, 4004, 4094, 4185, 4277, 4370, 4464, 4559, 4655,
         4752, 4850, 4949, 5049, 5150, 5252, 5355, 5459, 5564, 5670, 5777, 5885, 5994, 6104, 6215, 6327,
         6440, 6554, 6669, 6785, 6902, 7020, 7139, 7259, 7380, 7502, 7625, 7749, 7874, 8000, 8127, 8255,
         8384, 8514, 8645, 8777, 8910, 9044, 9179, 9315, 9452, 9590, 9729, 9869,10010,10152,10295,10439,
        10584,10730,10877,11025,11174,11324,11475,11627,11780,11934,12089,12245,12402,12560,12719,12879,
        13040,13202,13365,13529,13694,13860,14027,14195,14364,14534,14705,14877,15050,15224,15399,15575,
        15752,15930,16109,16289,16470,16652,16835,17019,17204,17390,17577,17765,17954,18144,18335,18527,
        18720,18914,19109,19305,19502,19700,19899,20099,20300,20502,20705,20909,21114,21320,21527,21735,
        21944,22154,22365,22577,22790,23004,23219,23435,23652,23870,24089,24309,24530,24752,24975,25199,
        25424,25650,25877,26105,26334,26564,26795,27027,27260,27494,27729,27965,28202,28440,28679,28919,
        29160,29402,29645,29889,30134,30380,30627,30875,31124,31374,31625,31877,32130,32384,32639,32895,
};

#include "Motor.h"
#include "Pan.h"

bit
    bPanMotorMove,
        bPanMotorDirection,
        bPanPositionInverse;

unsigned char xdata
        cPanDmxValue,
    cPanPositionValue,

        cPanAutoSpeed,
        cPanOffsetValue,
        cPanDriveValue,
        cPanDriveDelay;

unsigned char xdata

        cPanMotorSpeed,
        cPanMotorNowSpeed,
        cPanMotorResetStep;

unsigned int xdata
        wPanMotorNowPosition,
        wPanMotorEndPosition;

void PanSetSpeed(void)
{
        if (cPanAutoSpeed < PAN_MAX_SPEED)
        {
                cPanMotorSpeed = cPanAutoSpeed;
        }
        else
        {
                cPanMotorSpeed = PAN_MAX_SPEED;
        }
}

void PanGetAutoSpeed(unsigned int i)
{
    cPanAutoSpeed = i / 350;

        PanSetSpeed();
}

void PanReset(void)
{
// initial
        cPanMotorNowSpeed    = 0;
        wPanMotorNowPosition = 30000;
// Dmx
        cPanDmxValue         = 0;
    cPanPositionValue    = 0;
// reset
        wPanMotorEndPosition = 0;
        cPanMotorSpeed       = 5;
// state
        cPanMotorResetStep   = 127;
// flag
        PanSetMoveFlag();

        Motor.wResetState   |= (1 << PAN);

}

void PanProcStep(void)
{
        unsigned char c;

        DOUBLE_BYTE i;

        if (wPanMotorNowPosition > wPanMotorEndPosition)
        {
            i.word = wPanMotorNowPosition - wPanMotorEndPosition;
                c = DECREASE;
        }
        else
        {
                i.word = wPanMotorEndPosition - wPanMotorNowPosition;
                c = INCREASE;
        }

        if ((i.word != 0) || (cPanMotorNowSpeed != 0))
        {
                if (c != bPanMotorDirection)
                {
                        bPanMotorDirection = c;

                        if (cPanMotorResetStep == 0)
                        {
                                PanGetAutoSpeed(i.word);
                        }
                }

                if ((c != bPanMotorDirection) || (i.word < wTableBrakeSpace211_1[cPanMotorNowSpeed]))
                {
                        c = 0;
                }
                else if ((i.word < wTableBrakeSpace211_1[cPanMotorNowSpeed + 1]) && (cPanMotorSpeed > cPanMotorNowSpeed))
                {
                        c = cPanMotorNowSpeed;
                }
                else
                {
                        c = cPanMotorSpeed;
                }

                if (cPanMotorNowSpeed != c)
                {
                        if (cPanMotorNowSpeed < c)
                        {
                                ++ cPanMotorNowSpeed;
                        }
                        else
                        {
                                -- cPanMotorNowSpeed;
                        }
                }

                c = cPanMotorNowSpeed;

                if (c == 0)
                {
                        c = 1;
                }

                if (bPanMotorDirection)
                {
                        wPanMotorNowPosition += c;
                }
                else
                {
                        wPanMotorNowPosition -= c;
                }

                c = wPanMotorNowPosition >> 4;
                if (c != cPanDriveValue)
                {
                        cPanDriveValue = c;
                        Uln2803Drive(0, -c);
                }
        }
        else if (PanIsMove())
        {
                PanClearMoveFlag();
        }
        else if (cPanMotorResetStep)
        {
                wPanMotorNowPosition    = 0;
                wPanMotorEndPosition    = 0;

                cPanMotorResetStep = 0;

                Motor.wResetState &= ~(1 << PAN);
        }

}

void PanProcPositionDmxValue(unsigned char c)
{
    DOUBLE_BYTE i;

    cPanPositionValue = c;

        if (bPanPositionInverse)
        {
                c = 255 - c;
        }

        wPanMotorEndPosition = c* 100;

        if (wPanMotorNowPosition > wPanMotorEndPosition)
        {
            i.word = wPanMotorNowPosition - wPanMotorEndPosition;
                c = DECREASE;
        }
        else
        {
                i.word = wPanMotorEndPosition - wPanMotorNowPosition;
                c = INCREASE;
        }
        if ((c == bPanMotorDirection) || (cPanMotorNowSpeed == 0))
        {
                PanGetAutoSpeed(i.word);
        }

        PanSetMoveFlag();
}

楼主:
没人顶,自己再顶一下。

网友:
这是梯形,还是S形 加减速呀! 没有仔细看.

最好用一个应用接口.

如: Moto(运行步数,最高频率,启动时间)

网友:
再帮你顶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G:

是梯形的

网友:
谢谢楼主的资料,觉得楼主的姿态有点高。

楼主:
回复 网友H:
  谢谢楼主的资料,觉得楼主的姿态有点高。

我的姿态有点高???????????

网友:
谢谢楼主的东东,不如都放出来!

楼主:
呵呵,上面的东西已经很有参考价值的啦!!

网友:
我也留个记号

楼主:
我自己再顶!!!

网友:
我顶一顶,mark一下

网友:
支持楼主,步进电机细分真不错,有空学习下了

网友:
急停功能如何实现的?或 需求当按下停止键后,当前步执行完后再停止, 如何实现, 谢谢

网友:
您好:
  楼主能否给我发一份?我的邮箱是1dychen_04@163.com

网友:
元旦放假仔细看看,感谢楼主提供思路

网友:
软件细分?楼主的意思是PWM是由CPU直接产生?每个细分步都不用电流反馈吗?如此能达到多少转速?PWM的最小脉宽是否8uS?1000000/8=125000/16=7812.5HZ/(200整步)=2343.75,这样算来速度很高啊。那个2803会不会发热呢?

网友:
谢谢,这个有用的上,过两天仔细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I:
软件细分?楼主的意思是pwm是由cpu直接产生?每个细分步都不用电流反馈吗?如此能达到多少转速?pwm的最小脉宽是否8us?1000000/8=125000/16=7812.5hz/(200整步)=2343.75,这样算来速度很高啊。那个2803会不会发热呢?

2803不会很热的,我是做舞台灯光这个行业的,驱动步进马达这部分我们一定是避免不了的,而且要求也是比较高的,具体的转速我就没测试过,但是用PWM做出来的效果是真的很好.

楼主:
回复 网友J:
急停功能如何实现的?或 需求当按下停止键后,当前步执行完后再停止, 如何实现, 谢谢

你好,当你需要执行完当前步再停止的话我那个程序就是这样处理的;当你需要立刻停止的话一般是不再发送脉冲信号给步进马达就好,不过这样有可能会失步.转速过快时有可能刹车不住的.

楼主:
回复 网友K:

请问你也是做舞台灯光这个行业的吧???

网友:
我也做了STC控制4步进,比起楼主来惭愧了,我用的是TB6560,细分硬件完成了,速度只能到1000rpm。有兴趣的看下视频吧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Y1MjYzMjEy.html

楼主:
回复 网友L:
我也做了stc控制4步进,比起楼主来惭愧了,我用的是tb6560,细分硬件完成了,速度只能到1000rpm。有兴趣的看下视频吧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y1mjyzmjey.html

视频我看过啦,很强悍!!!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J:
急停功能如何实现的?或 需求当按下停止键后,当前步执行完后再停止, 如何实现, 谢谢
你好,当你需要执行完当前步再停止的话我那个程序就是这样处理的;当你需要立刻停止的话一般是不再发送脉冲信号给步进马达就好,不过这样有可能会失步.转速过快时有可能刹车不住的.
执行完当前步再停止的话我那个程序就是这样处理的, ---讨教一下是通过外部中断实现吗?如果是外部中断的话就会出现失步,过冲。

楼主:
回复 网友J:

执行完当前步再停止的话我那个程序就是这样处理的, ---讨教一下是通过外部中断实现吗?如果是外部中断的话就会出现失步,过冲。

我的程序不是用外部中断的,只要程序处理得当(加减速算法处理得合理的话),应该不会有失步现象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J:
执行完当前步再停止的话我那个程序就是这样处理的, ---讨教一下是通过外部中断实现吗?如果是外部中断的话就会出现失步,过冲。
我的程序不是用外部中断的,只要程序处理得当(加减速算法处理得合理的话),应该不会有失步现象的.

是不是通过硬件支持啊, 如停止键设计为常闭和键,按下后I/O被拉低;等待当前步完成后检测该flag,如果是低则保存当前状态后停机.

chenyuqiu 小陈:讲一下你的思路, open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J:
请问一下你是把步进马达运用在哪方面的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J:
请问一下你是把步进马达运用在哪方面的呢?

消费电子行业, 生产线.
可否交流一下:我的QQ 344891192 (公司禁止上QQ,只有下班在家)

楼主:
回复 网友J: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J:
请问一下你是把步进马达运用在哪方面的呢?
消费电子行业, 生产线.
可否交流一下:我的qq 344891192 (公司禁止上qq,只有下班在家)

我已经加你了,欢迎大家多多交流!!!

楼主:
我自己再顶~~~~~~

网友:
楼主还是讲讲细分思路吧!不然新手很难理解

网友:
楼主风格有点与众不同

但我没看出来这种风格有什么好的,很别扭

楼主(2011-01-07):
回复 网友M:
楼主风格有点与众不同
但我没看出来这种风格有什么好的,很别扭

呵呵,每个人写的程序风格都是属于自己喜欢的,能够让自己接受的,看别人写的时候可能一时就适应不过来,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
顶下.
小弟也想进舞台灯光行业,但无从下手.望楼主给一个舞台灯光的小项目给小弟参考.
DMX512部分和步进电机的.
邮箱:xxiangj@tom.com.QQ:344820687
多谢!

楼主:
回复 网友N:
顶下.
小弟也想进舞台灯光行业,但无从下手.望楼主给一个舞台灯光的小项目给小弟参考.
dmx512部分和步进电机的.
邮箱:xxiangj@tom.com.qq:344820687
多谢!

呵呵,你之前就已经加我QQ啦~~~~

网友:
lz 采用“基于定时器中断的多任务非抢占式轮循程序架构“.

网友:
使用LZ的

unsigned int code wTableBrakeSpace211_1[]做出来的曲线

楼主(2011-02-10):
回复 网友J:

呵呵,厉害啊,一下子就会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J:
呵呵,厉害啊,一下子就会了!!!
但是还是没有明白55楼的 加减速算法
但思路应该是:“基于定时器中断的多任务非抢占式轮循程序架构“.

楼主:
回复 网友J:

呵呵,思路是对的,感兴趣的话可以了解了解

网友:
LZ可以发一份给我吗,谢谢了。 xiduoduo49789@163.com

网友:
麻烦LZ发一份,辛苦了。tcdzdiy@126.com

网友:
先留个记号慢慢学

网友:
楼主,我想看看电路图???
我是新新手
想学习学习
E-mail:  ssclark@163.com
万分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O:

上面有我的QQ联系方式,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多交流交流~~~

网友:
感兴趣,望楼主也发一份给我,谢谢!  邮箱:zjjmcu@163.com

网友:
很有兴趣···望楼主也给一份,long-lian123@163.com   谢谢!!!

网友(2011-04-14):
LZ可以发一份给我吗,谢谢了。 duxiaowei321@163.com

网友:
步进值是什么意思

网友:
回复 楼主:

陈先生:能否把步进电机细分的程序发给我一个,我的电子邮件是:chenyonghuang2006@126.com   谢谢!

网友:
真的很好

网友:
回复 网友P:

网友:
步进电机 标记下。。。

楼主:
呵呵,很多天没来了,有这么多人顶我的贴,谢谢!!!
留邮箱发文件这种交流方式我想不大好,这也有违这个论坛的本意来的,所以大家有什么问题最好就是在这里讨论,方便以后的人也能学习借鉴得到嘛~~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的曲线表跨度太大,小一点好,大负载,大惯量时电机跑的吃力,效率也不好。

我试下来好一点的曲线表是像下图的:

把曲线表也放给大家,250~3500Hz的,对应 2 细分使用,差不多好用了,用的AVR,比较器方波就可以了,每步直接改,不用像PLC那样每个频率再走几拍,所以加速很快,也很有力:)
曲线表=
{
    32000,27352,21959,17755,14987,13241,12003,11065,10321, 9711,/*10*/
    9200, 8762, 8383, 8049, 7753, 7488, 7248, 7031, 6832, 6649,/*20*/
    6480, 6324, 6179, 6043, 5917, 5798, 5686, 5580, 5480, 5386,/*30*/
    5296, 5211, 5129, 5052, 4978, 4907, 4840, 4775, 4712, 4653,/*40*/
    4595, 4540, 4486, 4435, 4385, 4337, 4291, 4246, 4203, 4161,/*50*/
    4120, 4080, 4042, 4005, 3969, 3933, 3899, 3866, 3834, 3802,/*60*/
    3771, 3741, 3712, 3684, 3656, 3629, 3602, 3576, 3551, 3526,/*70*/
    3502, 3478, 3455, 3432, 3410, 3388, 3367, 3346, 3326, 3306,/*80*/
    3286, 3267, 3248, 3229, 3211, 3193, 3176, 3159, 3142, 3125,/*90*/
    3109, 3093, 3077, 3061, 3046, 3031, 3016, 3002, 2988, 2974,/*100*/
    2960, 2946, 2933, 2919, 2906, 2894, 2881, 2869, 2856, 2844,/*110*/
    2832, 2821, 2809, 2798, 2786, 2775, 2764, 2754, 2743, 2733,/*120*/
    2722, 2712, 2702, 2692, 2682, 2672, 2663, 2653, 2644, 2635,/*130*/
    2626, 2617, 2608, 2599, 2591, 2582, 2574, 2565, 2557, 2549,/*140*/
    2541, 2533, 2525, 2517, 2509, 2502, 2494, 2487, 2479, 2472,/*150*/
    2465, 2458, 2451, 2444, 2437, 2430, 2423, 2417, 2410, 2403,/*160*/
    2397, 2391, 2384, 2378, 2372, 2366, 2360, 2354, 2348, 2342,/*170*/
    2336, 2330, 2324, 2319, 2313, 2307, 2302, 2296, 2291, 2286,/*180*/
}

网友:
这个是好贴啊

楼主:
回复 网友Q:
回复 楼主:
你的曲线表跨度太大,小一点好,大负载,大惯量时电机跑的吃力,效率也不好。
我试下来好一点的曲线表是像下图的:

引用图片
把曲线表也放给大家,250~3500hz的,对应 2 细分使用,差不多好用了,用的avr,比较器方......

呵呵,我那个表格跨度不大,配合的那种加减速算法程序效果很好。

网友:
回复 楼主:

嗯,正常使用 没问题都可以,遇到极限情况了才要特别重视曲线的,不然就算是直线加速也可以的,和PLC差不多,我做过实验的,都有数据的:)

楼主:
多谢这么多人来捧场!!

网友(2011-05-19):
码不在多,而在于精!
评价:妙!
虽然说没能上传全部工程,但也算是有图有码了阿莫同志是不是应该考虑穿条裤了

楼主:
回复 网友R:
码不在多,而在于精!
评价:妙!
虽然说没能上传,但也算是有图有码了阿莫同志是不是应该考虑穿条裤了

呵呵,哪里敢要阿莫给裤子啊。看到大家对步进马达那么激_情,所以搞出来一个驱动小方案而已。不过如果大家想要全部工程的话我也是可以上传上来的。

网友:
真不错,该给条裤子!

楼主:
回复 网友S:
真不错,该给条裤子!

谢谢,过奖了!!

楼主:
有这么多人来捧场对我来说已经是莫大的支持了,谢谢。
另:我已经发表了另外一篇步进电机的帖子了,主要是A3992(和A3972通用的)和L6205的应用,有驱动电路和驱动代码。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751589&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chenyuqiu&bbs_id=9999

网友:
原来如此,阿莫还不给LZ条裤子啊

楼主:
回复 网友T:
原来如此,阿莫还不给lz条裤子啊

网友:
chenyuqiu 小陈
应该给你个完整的代码和原理图给我们学习

网友:
如果把这个工程全放上来就好了,那大家真的要好好谢谢小陈同志了

楼主:
回复 网友U:
如果把这个工程全放上来就好了,那大家真的要好好谢谢小陈同志了

呵呵。如果大家都很想要整个工程代码的话我可以考虑一下,让大家个个获益!!

网友:
回复 网友V:
回复 网友R:
码不在多,而在于精!
评价:妙!
虽然说没能上传,但也算是有图有码了阿莫同志是不是应该考虑穿条裤了
呵呵,哪里敢要阿莫给裤子啊。看到大家对步进马达那么激_情,所以搞出来一个驱动小方案而已。不过如果大家想要全部工程的话我也是可以上传上来的。

chenyuqiu同志请注意了:引用原文是不能篡改的!注意:"虽然说没能上传,但也算"不是原文哦

网友:
我觉得154楼想法是好的,把工程全放上,请大家多学点东西,希望小陈同志能够满足大家对知识的渇望!我顶你 小陈同志,阿莫给裤子

楼主:
回复 网友W:
我觉得154楼想法是好的,把工程全放上,请大家多学点东西,希望小陈同志能够满足大家对知识的渇望!我顶你 小陈同志,阿莫给裤子

等放假后我找个时间整理好整个工程文件,共享给大家!!!
赞同的话就顶起来!!!

楼主:
回复 网友R:
回复 网友V:
回复 网友R:
码不在多,而在于精!
评价:妙!
虽然说没能上传,但也算是有图有码了阿莫同志是不是应该考虑穿条裤了
呵呵,哪里敢要阿莫给裤子啊。看到大家对步进马达那么激_情,所以搞出来一个驱动小方案而已。不过如果大家想要全部工程的话我也是可以上传上来的。
chenyuqiu同志请注意了:引用原文是不能篡改的!注意:"虽然说没能上传,但也算"不是原文哦

请问我在什么地方改过你的原文了???我没有改过你的原文啊???

网友:
先谢谢了,小陈同志,我支持你!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网友:
新手路过,谢谢【159楼】 chenyuqiu 小陈同志无私的精神,我也来支持下!

网友:
步进电机 mark   mark 。。。

网友:
小陈哥,牛人。一直想去学习步进电机的细分,和加减速的算法。不知道怎么下手。

网友:
我要打印一份看看,谢谢啦

楼主:
回复 网友X:
我要打印一份看看,谢谢啦

不用客气,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2011-06-19):
楼主的作品了?

网友:
小陈大哥
再来一些猛料嘛
大家都期待您的奉献了

楼主:
回复 网友Y:
牛逼完了

不理解你这句话是啥意思???

网友:
他说楼主说放假以后给我们工程文件,现在还没给

网友:
是什么思路,加减速

楼主:
回复 网友Z:
是什么思路,加减速

简单来讲就是梯型加减算法

网友:
可是你这个表的数是怎么得来的,我在那调用加减速函数

网友:
使用LZ的

unsigned int code wTableBrakeSpace211_1[]做出来的曲线
i.word < wTableBrakeSpace211_1[cPanMotorNowSpeed】
i.word 不是绝对位置吗?跟这个数组里面的数有什么关系,数组里的数不是定时器的值吗?这个有点不解,

网友:
楼主应该举一个这表是如何调用小例子的应用,那样就容易理解

楼主:
回复 网友Z:
使用lz的
unsigned int code wtablebrakespace211_1[]做出来的曲线
i.word < wtablebrakespace211_1[cpanmotornowspeed】
i.word 不是绝对位置吗?跟这个数组里面的数有什么关系,数组里的数不是定时器的值吗?这个有点不解,

unsigned int code wtablebrakespace211_1[]这个数组是减速参考点,用来减速用的。

网友:
参考点,怎么做的,跟距离有什么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Z:
参考点,怎么做的,跟距离有什么关系

看来你还没看懂上面的驱动程序

网友:
期待楼主继续放猛料啊!真的很猛!

网友:
unsigned int code wtablebrakespace211_1[]这个数组
是怎么做出来的,你从一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只有加速吗?表中的数是怎么计算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Z:

表中的数已经是一组经验数值了,可以固定不变的了

网友:
这个做法不错。

网友:
请问楼主void Uln2803Drive(unsigned char cPort, unsigned char cPosition) 函数中的cPositon参数是什么含义?

看到上面楼主说是电机步数,不是很理解,还望楼主能指点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A:
请问楼主void uln2803drive(unsigned char cport, unsigned char cposition) 函数中的cpositon参数是什么含义?
看到上面楼主说是电机步数,不是很理解,还望楼主能指点一下

就是电机步数,比如你是用1.8°的电机,则360/1.8 = 200,乘以16细分 200*16 = 3200

网友:
谢谢楼主小陈!继续看程序了!

例如1.8度的电机,16细分的话,一圈是3200个脉冲,那请问这种情况cPosition取值多少呢?cPosition是8位的变量,好像最大值为63。

网友:
表中的数已经是一组经验数值了,可以固定不变的
那如何调用你的表,你的加减速是如何实现的

网友:
这位陈兄,去开个电机培训班算了,肯定有很多人去

网友:
顶上去,期待楼主答疑!

楼主:
回复 网友Z:
这位陈兄,去开个电机培训班算了,肯定有很多人去

晕哦,我没这个能力啊。

网友:
楼主您好:
例如1.8度的电机,16细分的话,一圈是3200个脉冲,那请问这种情况cPosition如何取值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A:
楼主您好:
例如1.8度的电机,16细分的话,一圈是3200个脉冲,那请问这种情况cposition如何取值呢?

电机具体要走多少步就要看wPanMotorNowPosition 和 wPanMotorEndPosition 这两个变量的差值了,之前你说的3200走一圈就是这两个变量的相差值,wPanMotorEndPosition 是代表电机的最终目标值,wPanMotorNowPosition 是表示电机当前的位置值,两个变量一直都是在做比较的;wPanMotorNowPosition > wPanMotorEndPosition 可以定义为正向跑,wPanMotorNowPosition < wPanMotorEndPosition 可以定义为反向跑,wPanMotorNowPosition = wPanMotorEndPosition 则表示电机已经停止到达目标位置了。

网友:
哦,谢谢楼主!

  void uln2803drive(unsigned char cport, unsigned char cposition)中的参数cposition 1.8度的电机,16细分的话,如何设置?

楼主:
cposition 的参数你就按照我那个程序代码试试

网友:
好的。谢谢楼主不厌其烦的给我讲解!我在看看程序!

网友:
那请问楼主,这个曲线表和加减速有什么关系

lvyi913 QQ多少  我也正在学步进电机,我们可以交流下

网友:
cPosition是8位的变量,好像最大值为63。

wPanMotorNowPosition 和 wPanMotorEndPosition 这两个变量的差值了,之前你说的3200走一圈就是这两个变量的相差值,wPanMotorEndPosition 是代表电机的最终目标值,
有什么关系

网友:
c = DECREASE  这个DECREASE是多少  if ((c != bPanMotorDirection) || (i.word < wTableBrakeSpace211_1[cPanMotorNowSpeed]))  是什么意思

网友:
步进电机加减算法公布出  这里希望楼主能够帮我们好好分析下,谢谢了

强烈要求,希望群主,把这个独立开设一个模块

网友:
unsigned int code wtablebrakespace211_1[] 数据是怎么得出来的

网友:
最好恒流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Z:
unsigned int code wtablebrakespace211_1[] 数据是怎么得出来的

这个是一组经验数据,之后做成了一个上位机软件

网友:
经验数据 ?是几细分的

网友:
经验,也有一个理论指导,楼主回答大深奥,能不能简单化一点

网友:
怎么改变速度

楼主:
回复 网友Z:

我建议你还是先好好看看原理图和源代码先。

网友:
还有人在吗

网友(2011-07-22):
坐等楼主讲课

网友:
wTableUnl2803DriveValue  问一下楼主,这个表格是做啥用的

网友:
LZ,我等了半年了,,,,
xujianglun@126.com

网友:
小陈同志,对于没用过STC单片机的人来讲,完全看明白你的程序算法真的是不容易
所以,能不能就针对步进电机,来讲讲怎么样用单片机的PWM脉冲来做细分
如果真能这样,我想大家都容易明白,也可以自己来通过PWM来做电机的细分程序了
这样才是真正的让大家明白
PWM本身只是占空比可调的巨形脉冲,又是如果变成梯形脉冲来实现对步进电机细分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B:
小陈同志,对于没用过stc单片机的人来讲,完全看明白你的程序算法真的是不容易
所以,能不能就针对步进电机,来讲讲怎么样用单片机的pwm脉冲来做细分
如果真能这样,我想大家都容易明白,也可以自己来通过pwm来做电机的细分程序了
这样才是真正的让大家明白
pwm本身只是占空比可调的巨形脉冲,又是如果变成梯形脉冲来实现对步进电机细分的?

其实用什么单片机都是一样的,关键是就要理解细分构思

网友:
看了楼主的第一张图,步进电机的通电时序只能是A-B-C-D了,为什么不去掉7414,这样时序可以A-AB-B-BC-C-CD-D-DA这样力矩就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C:
看了楼主的第一张图,步进电机的通电时序只能是a-b-c-d了,为什么不去掉7414,这样时序可以a-ab-b-bc-c-cd-d-da这样力矩就大了。

去掉7414会占用很多I/O。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说的是,正是这个意思,你能否说说细分构思呢?
让初学都懂得细分构思,用自己的方法去开发细分程序,这样最好不过了。
另楼主可否留个联系方式,本人也在广州,现正在做一个电机细分程序,如能得到楼主的帮助,
定万分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B:
回复 楼主:
楼主说的是,正是这个意思,你能否说说细分构思呢?
让初学都懂得细分构思,用自己的方法去开发细分程序,这样最好不过了。
另楼主可否留个联系方式,本人也在广州,现正在做一个电机细分程序,如能得到楼主的帮助,
定万分感谢!
我觉得有什么技术难题就在这里大家讨论比较好。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AB:
回复 楼主:
楼主说的是,正是这个意思,你能否说说细分构思呢?
让初学都懂得细分构思,用自己的方法去开发细分程序,这样最好不过了。
另楼主可否留个联系方式,本人也在广州,现正在做一个电机细分程序,如能得到楼主的帮助,
定万分感谢!
我觉得有什么技术难题就在这里大家讨论比较好。

这个PWM细分构思能在这里讲清楚吗?如果小陈同志很有耐心的话,我在期待,也许还有很多人也在等着哦!

关键的关键是-------------能过你的讲解,起码10个人中有6个人能听明白,理解,这才是硬道理!

最后想说,不管楼主最后有没有给大家说说PWM构细,你还是辛苦了,你做到目前为止,你是很了不起的。

楼主:
我在这里就大概讲讲我这个程序的细分思路:
大家都知道我的硬件电路接法只能跑单四拍(原因是为了节省CPU I/O,加了74HC14反相器)。即:
  A   B   C   D
  1   1   0   0       // 第一拍
  0   1   1   0       // 第二拍
  0   0   1   1       // 第三拍
  1   0   0   1       // 第四拍
这样就形成一个循环的节拍周期。没有细分的程序就是不断的查表循环跑上图这四个节拍,而我的细分思路就是:第一拍和第二拍,第二拍和第三拍,第三拍和第四拍,第四拍和第一拍之间插入16个细分因子,把驱动节拍的0和1扩大成16位,所以有了这个表:
unsigned int code wTableUnl2803DriveValue[] =
{
    0x0000, 0x0080, 0x0820, 0x1110, 0x2244, 0x2492, 0x4a52, 0x5554,
0xaaaa, 0xabaa, 0xbaae, 0xbbba, 0xeeee, 0xeefe, 0xf7f7, 0x7fff,

};
这个表里的每个数据都是16位的,通过检测这16个位每个位是0或是1,来确定CPU I/O 输出的是当前的第一拍还是下一拍,就这样依次把表里的每个数据都做一次检测,这样就有了在当前拍和下一拍之间插入了16个高低电平.程序如下:
for (c = 0; c != 16; c ++)
{
if (wTemp & 0x0001)
cDriveValue = cPhaseValueRight;
else
    cDriveValue = cPhaseValueLeft;
cPwmDriveBuffer[c] &=  cShieldValue;
cPwmDriveBuffer[c] |=  cDriveValue;
wTemp >>= 1;
}
cPwmDriveBuffer[16] &=  cShieldValue;
cPwmDriveBuffer[16] |=  cPhaseValueRight;
}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与PWM有什么联系呢?
不是PWM来做细分的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B:

呵呵,我这个帖子主要是以软件模拟来实现细分的。如果用硬件PWM来做的话更加方便。

楼主:
回复 网友AB:
回复 楼主:
给个联系方式,不方便吗?

不好意思,我不能提供联系方式给你,第一:既然是在这里讨论的技术问题就应该要在这里讨论下去,没必要去私聊。我也不可能有那么多的时间替你们每个人单独解决问题。第二,论坛规定是不能留联系方式私聊的,所以既然我们是在这里讨论的问题就要遵守论坛的相关规定。

楼主:
回复 网友AB:
牛比完了!

不知道你说的“牛比完了!”是什么意思?不解

网友:
回复 楼主:
------------------------------------------------------------------
早上看了一下,还是没能明白你说的把0,1分成了16个细分因子,所以有了这个表:
unsigned int code wTableUnl2803DriveValue[] =
{
    0x0000, 0x0080, 0x0820, 0x1110, 0x2244, 0x2492, 0x4a52, 0x5554,
0xaaaa, 0xabaa, 0xbaae, 0xbbba, 0xeeee, 0xeefe, 0xf7f7, 0x7fff,

};

不知道在这个论坛中有多少人能完全看明白你的程序
不过本着不耻下问的精神,对不懂的还是要问,大虾们别太介意。

网友:
上面这个表是从这几个数据中变化而来的吗:
   A   B   C   D
   1   1   0   0       // 第一拍   0x0c
   0   1   1   0       // 第二拍   0x06
   0   0   1   1       // 第三拍   0x03
   1   0   0   1       // 第四拍   0x01

网友:
回复 网友J:

引用图片
使用lz的
unsigned int code wtablebrakespace211_1[]做出来的曲线

哪位,再标下x y轴分别代表什么?

网友:
顶楼上的楼上,我也是有个疑问,希望看懂的网友告诉一下  unsigned int code wTableUnl2803DriveValue  这个表格是怎么来的

网友:
这个贴这样一天一天的接力,说明搞不清楚步进电机驱动的人还是蛮多地,而搞懂的人在这里发贴,贴子里面也是说了很久却也没说明清楚,大家都急,建议楼主开课讲解一下,具体的细分技术,我想应该有蛮多的人参加,只有让大家真正理解,用自己的方法能写出细分程序,这样多好啊!

网友(2011-09-02):
步进电机细分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有上下文。。比较难看得懂。。哎。。。

网友:
跪求梯形曲线加减速详细算法。。楼主的算法没上下文,实在难看懂。。。

网友:
木有电流反馈吧

网友:
回头仔细瞧瞧

网友:
很好!如果用PWM就很好了!PWM可以到64细分

网友(2011-10-07):
楼主能不能给我传份完整的代码,驱动部分及加减速看个半懂~~哎..我想把加减速和驱动移植到STM32上..谢谢了
我的邮箱:519017998@qq.com
万分感谢!

网友:
没看代码,是开环PWM控制的?

网友(2011-11-14):
好东西,值得珍藏,remark了

网友:
请问楼主使用的步进电机是几相几线制的步进电机。

网友:
看了大半天,发现楼主根本就没想让大家整明白哦。

楼主:
回复 网友AD:

我可以很肯定的跟你说,你这种人真是不要脸,加了我QQ要求我帮你忙,在得不到你想要的东西后就丧心病狂注_册个马甲在这里黑我,我发的主题很多都被你黑过,你这人心术很不正,还有脸活在世上?我为你感到很悲哀,你这种人真是社会的败类!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2011-12-24):
请问 群里有人知道,他这个电路 57 电机 可以驱动么,??我指的是那个硬件电路哦,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有没有尝试过用SVPWM协议加上三道程序同刻并发执行这两项功能实现对步进电机的精密控制?我们有一些客户,是专门做数控机床的,还有一些做智能控制的,用的都还不错。建议可以尝试一下我们的LS052系列多核51单片机。如需样片,请联系QQ:66474360

网友:
给力的程序,mark!

网友:
如果使用大功率的步进电机,ULN2003不能用,那就换L298吧

网友:
mark  步进电机

网友(2012-02-08):
如此猛料居然没看到,为时未晚,收藏学习

网友:
回复 网友AE:

网友:
不知道在这个论坛中有多少人能完全看明白你的程序

网友:
很有兴趣···望楼主也给一份,tianfe.g@163.com   谢谢!!!
顺便问下直接用2路PWM该怎么样改的

网友:
留下我的痕迹

网友:
有空玩玩

网友:
他那个加减速是多少细分的

网友:
【239楼】 chenyuqiu 小陈

大家都知道我的硬件电路接法只能跑单四拍? 是双四季拍吧

网友:
不错呀,看看stc驱动步进细分

网友(2012-03-11):
这个加减速,没看懂

网友:
请问楼主:
unsigned int code wTableUnl2803DriveValue[] =
{0x0000, 0x0080, 0x0820, 0x1110, 0x2244, 0x2492, 0x4a52, 0x5554, 0xaaaa, 0xabaa, 0xbaae, 0xbbba, 0xeeee, 0xeefe, 0xf7f7, 0x7fff,};
这个数据表是逐渐增加 下一相数据出现的频率(b'1次数从0到15);以wTableUnl2803DriveValue[5] (0x2244)可不可以改为0x1111或者其它的数据(只要有4个bit为1,以均分bit 1为原则插入bit 0)还请楼主不惜赐教!

网友(2012-04-17):
楼主,有个项目看看能不能合作。+Q 378301943

网友:
细分驱动实现比较巧妙,想请教小陈这电流保护部分是否有做?是怎样实现的?

网友:
楼主是IT雷锋

网友:
首先很佩服楼主,其次希望能与您合作,QQ:360483758。
不知道MPC82G516AE+MA8032AE2+TLC7226N+LM324+L6129的108颗3W LED摇头灯控制系统是你做的不?

网友(2012-05-23):
楼主你好,我刚开始弄舞台灯的电机。最近有个项目类似楼主的作品,需要对电机进行16细分。按我的理解是,速度上升到正常速度时,就把细分数变为2细分或不细分,这样就可以快速转动。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还望赐教,如果可以的话,希望楼主把你的资料发我一份,hyc07209@163.com 在此先谢过!!

网友:
貌似楼主很久没到这里来了哦,我还想参考一下楼主的程序呢。!根据楼主在贴里的提示,我写了段伪代码,希望楼主和各位大侠帮我看看:

/*
最小细分数=|设定位置和现在位置的绝对值|÷255×速度设定值;
switch(State)
{
        case 空闲:
                时间片计数器=0;
                象限计数器  =0;
                开始细分数初始=16;
                if(有位置差)State=启动;
                break;
        case 启动:
                if((时间片计数器==0)||(时间片计数器==现在细分数))
                {
                        象限计数器++;
                        if(象限计数器==3)
                        {
                                象限计数器=0;
                                距离差--;
                        }

                        if(现在细分数!=最小细分数)
                        {
                                现在细分数--;
                                if(象限计数器&0x01)//如果象限值是单数,sin值从90°开始取
                                        时间片计数器=现在细分数;
                                else 时间片计数器=0;
                        }
                                State=匀速;
                }
                if(象限计数器&0x01)时间片计数器--;
                else 时间片计数器++;
                正弦值=tab[现在细分数][时间片计数器];
                余弦值=tab[现在细分数][现在细分数-时间片计数器];
                break;
        case 匀速:
                if((时间片计数器==0)||(时间片计数器==现在细分数))
                {
                        象限计数器++;
                        if(象限计数器==3)
                        {
                                象限计数器=0;
                                距离差--;
                                if(距离差剩下不多了)//留一点距离用来减速
                                        State=减速;
                        }

                        if(象限计数器&0x01)//如果象限值是单数,sin值从90°开始取
                                时间片计数器=现在细分数;
                        else 时间片计数器=0;
                }
                if(象限计数器&0x01)时间片计数器--;
                else 时间片计数器++;
                正弦值=tab[现在细分数][时间片计数器];
                余弦值=tab[现在细分数][现在细分数-时间片计数器];
                break;
        case 减速;
                if((时间片计数器==0)||(时间片计数器==现在细分数))
                {
                        象限计数器++;
                        if(象限计数器==3)
                                象限计数器=0;

                        if(现在细分数!=16)
                        {
                                现在细分数++;
                                if(象限计数器&0x01)//如果象限值是单数,sin值从90°开始取
                                        时间片计数器=现在细分数;
                                else 时间片计数器=0;
                        }
                }
                if(象限计数器&0x01)时间片计数器--;
                else 时间片计数器++;
                正弦值=tab[现在细分数][时间片计数器];
                余弦值=tab[现在细分数][现在细分数-时间片计数器];
                break;
        default:
                break;
}//end switch(State)
*/
很晚了,没来得及细查,欢迎各位拍砖

网友:
这个帖子就这样沉了吗,哈哈,可惜啊

我在一块比较成熟的步进电机控制板上,用示波器捕获了一些电压值,如下面图片:
图片中的前面 3 个波形是成熟的步进电机控制板上捕获的波形。3个波形的周期是一样的,可以看出即使是相同周期的波形,相邻波形上面的电压值也是不一样的。在测量时发现,在触发后的第一个电压值有时是0,有时是-1,有时是-11,按一定的规律变化。。
不知道楼主的程序是不是也是这样子的,是怎么做到的,还希望指点一下。

图片中的第四个波形是我按照上一楼的伪代码写出的程序所捕获的波形,波形完全对称。但是实际应用发觉效果并不是很好。
所以如果楼主能指点一下就太好了

网友AF:
怎么图片不见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F:
怎么图片不见了啊

你的图片没传上来啊

网友(2012-07-17):
楼主好人,我最近在弄电机的程序,想交流一下QQ1342954356,谢谢

网友AG:
电机加减速是有一个软件可以自动计算的,只需要调整S型线,自动出数据,看到别人用过,但是他们不给。强烈请求楼主共享,谢谢

网友:
马克思密达

网友:
很好的帖子,不能沉下去。

网友:
mark~回去仔细研究研究~~

网友:
楼主能不能赐教,正准备研究电机方面的东西,QQ:120850991,公司不能上QQ,只能晚上上网,非常谢谢!

网友:
看到这里就没了..晕死

网友:
楼主怎么都不出来指点下的呀

网友(2012-09-21):
引用 网友AG:
电机加减速是有一个软件可以自动计算的,只需要调整S型线,自动出数据,看到别人用过,但是他们不给。强烈 ...

你好,想问下你现在有那个电机的加减速软件吗?有的话能给一份吗?

网友(2012-11-19):
陈工,高风亮节

网友(2013-01-18):
看看,慢慢理解!

网友(2013-03-23):
带梯形增减速不

网友:
收藏了,慢慢研究~

网友(2013-05-21):
步进电机在很慢转动时(大概是一分钟一圈),为什么会出现一抖一抖的现象呢?请问楼主这该如何解决呢?
若楼主能给思路不胜感激。

网友:
Sir:

Can you upload the all source code.

Thank you.

网友(2013-07-15):
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D:

楼主 这么久了 还有在阿莫吗?能否加我qq 240623125 小弟刚开始学习步进电机

网友(2013-09-08):
学习步进电机

网友(2013-12-10):
重新看了一下楼主的程序,没有算法说明,也没个注释,真的很难看懂,还不如给一个流程图来的实在

网友(2014-05-14):
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
很久没见楼主了,感谢楼主的付出。

网友(2014-08-10):
非常好的贴子,就是LZ 好久没上线了。

网友:
帖子看完了,还是没搞懂,哎。

网友:
步进驱动16细分,MARK

网友:
步进电机细分控制

网友(2014-09-16):
传一个纯软件的“仿真”,就是看一下楼主的程序输出是什么样子的,还有简单的分析,供参考。其中只有第一列和第二列有数据是因为只选中了其中的一路,楼主的程序可以支持四路输出,四路的信号形式是一致的。

网友AH(2014-11-20):
感觉这个不能叫细分吧,没有电流反馈的做不了两细分以上的吧?

网友AI:
引用 网友AH:
感觉这个不能叫细分吧,没有电流反馈的做不了两细分以上的吧?

我之前不知道有这个帖子,你翻出来,我认真看了一下,参考了“didadida”的解释,终于看明白了:)

就是在两个位置之间按照比例高速的来回运动,由于电动机转子的惯性,所以会比较稳定的在2个位置之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I:
我之前不知道有这个帖子,你翻出来,我认真看了一下,参考了“didadida”的解释,终于看明白了:)

就是 ...

如果是高速切换相邻的两拍,造成转子来回摆,这样电机很难提速呀,效果应该不好的。

网友AH:
如果来回摆,两拍之间应该这样: 01 01 10     01 01 10   01 01 10   01 01 10 ... ,这样卷子停在 两个齿1/3位置,但楼主插入的是 11。

网友AI:
引用 网友AH:
如果来回摆,两拍之间应该这样: 01 01 10     01 01 10   01 01 10   01 01 10 ... ,这样卷子停在 两个齿 ...

看来你没有完全看懂:)
LZ的电动机是用2个线控制,被非门扩展成4线。
A,B 线直接控制
C,D 线是 A,B 线的反向。
“didadida”的分析结果是
A B C D 只有4中组合

你看到的拿一串是表示如何运动。引用楼主的数据表
unsigned int wTableUnl2803DriveValue[] =
{
    0x0000, 0x0080, 0x0820, 0x1110, 0x2244, 0x2492, 0x4a52, 0x5554,
        0xaaaa, 0xabaa, 0xbaae, 0xbbba, 0xeeee, 0xeefe, 0xf7f7, 0x7fff,
};

也就是说
0x0000,  表示停在 0/16 的位置
0x0080,  表示停在 1/16 的位置
0x0820,  表示停在 2/16 的位置
......

举例来说,假定我们需要停到 5/16的位置,那么对应的数是 0x2492 -> b 0010 0100 1001 0010
这里的 0 表示电动机的当前位置。也就是 ABCD 组合(4种组合之一),假定当前的 ABCD 输出是 0110。
这里的 1 表示电动机的下一个位置。也是 ABCD 组合(4种组合之一),假定当前是正转 ABCD 输出应该是 0011(如果是反转 ABCD 应该是 1100)。

LZ 的 0x2492 -> b 0010 0100 1001 0010 是从右向左使用。
将 b 0010 0100 1001 0010 倒转 为 0100 1001 0010 0100
对应的 ABCD 输出是
0  -> 0110
1  -> 0011
0  -> 0110
0  -> 0110
1  -> 0011
0  -> 0110
0  -> 0110
1  -> 0011
0  -> 0110
0  -> 0110
1  -> 0110
0  -> 0110
0  -> 0110
1  -> 0011
0  -> 0110
0  -> 0110
按照这个序列循环输出,电动机就停到了 5/16 的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I:
看来你没有完全看懂:)
LZ的电动机是用2个线控制,被非门扩展成4线。
A,B 线直接控制

感谢你的详细分析,这种用法在调速应用中见过,我画块电路板验证一下。

网友(2015-01-03):
学习了,这种细分思路很新颖,画块板子验证一下。

网友:
楼主  给我个完整版的吧!我需求求教的啊。很想学电机。1270444098@qq.com

网友(2015-04-17):
这个不错,就是看不懂,楼主给我全部代码让我学习学习好吗?先谢了,zwcled@163.com

网友:
步进电机驱动,记号一个

网友(2016-01-08):
引用 楼主:
呵呵,没有啦。想要的话可以留下联系方式

楼主 麻烦也发我一份吧! 感激感激

网友:
时隔4年,我来给大家解释一下楼主的代码是怎么加速的吧~其实楼主的加速方式是:定频率,变细分(改变步距角)的方式加速的~也就是说~楼的细分是在1-16细分之间变化,最高速是1细分,最低速是16细分,变速的方式是通过改变步距角方式实现的~那个表,只是楼主判断减速点的位置,就是减速的步数~并非是加速表!楼主根本没有通过改变定时器频率的方式进行加速,而是定频率,变步进角的方式实现加速的~

楼主判断升一个频率点或者将一个频率点的方法是:每当当前位置转过了一个步进角(1.8度,即16细分,即16微步后,会变一次速度~)代码如下,下面这句代码就是干这事的 >> 4 等于/16,即对16求正:
c = wPanMotorNowPosition >> 4;
                if (c != cPanDriveValue)
                {
                        cPanDriveValue = c;
                        Uln2803Drive(0, -c);
                }
   cPosition       &= 0x3f;//这句话是保证速度在16细分4周期内变化,16*4=64,因为一整完整的正弦波是4周期,16细分的话,就是64
wTemp            = wTableUnl2803DriveValue[cPosition & 0x0f];  //这句话是判断电机细分点在4周期中的,哪一个周期里~

后面的代码我也不理解,不过不太重要了~其他的代码都好理解~~
不是研究舞台灯光的,可能对楼主的加速方式不太了解,因为舞台灯光应用中,一个MCU要控制多路的步进电机,而且还得控制成本,所以一般MCU的得控制多达10几路的电机进行各自的加减速~所以~大家都去找一些另类的加速方式,其中定频率,变步距角的方式,是最简单,最有效,最省MCU时间,省MCU空间的,的一种梯形加速方式~~

网友(2016-10-18):
总算是看懂了楼主的细分思路,还是有个问题,unsigned int code wTableUnl2803DriveValue[],这个细分的数据不是一定要按楼主的数据,只要能达到16等分就行吧,比如最后的0x7fff,换成0xf7ff

网友(2016-12-28):
陈大哥现在应该有新的方法了吧,有空要带带小弟啊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学习了一下收货很大

网友(2018-07-12):
其实楼主讲的不咋地,姿态很高,但是评论的人却道出了真相,感谢楼主给评论的人机会去教大家

网友:
一时还看不明白,收藏起来有空抽时间看看

网友(2019-05-04):
这个有用的上,过两天仔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