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FOR MSP430 的JTAG仿真器不给力啊!各位大侠帮帮忙

楼主(2010-12-08):
JTAG仿真器连板子的一端的线是自己焊的,用表量过没有错,引脚也对!但是另外一端连到了电脑的USB后,打开IAR仿真运行时是弹出

软件仿真时是完全正常的,连上JTAG仿真器调试运行就出来这个,另外Option里面的设置也应该没问题,芯片选择正确,Debugger里面也选择了FET,FET里面选择了TI USB-IF,恳求各位大侠帮帮忙,想了很长时间了不知道在哪出问题的。。。。我用的芯片是MSP430f2132,JTAG自己焊了4根线。

网友:
LZ你的uif在设备管理器里能找到设备吗?还有uif实际上也是用的usb转COM口,你要看看分配的COM口是不是分配的太靠后了手工调整一下,我记得好像不能超过COM6.

楼主:
回复 网友A:
lz你的uif在设备管理器里能找到设备吗?还有uif实际上也是用的usb转com口,你要看看分配的com口是不是分配的太靠后了手工调整一下,我记得好像不能超过com6.
我看了下设备管理器

貌似是COM3,不知道可以不

网友:
IAR里面自带的驱动程序,从IAR for MSP430 v5.10开始已经和之前的不一样了。 如果你已经安装了IAR 5.10,这时在使用低版本的IAR的时候,可能会发生软件识别不到仿真器的情况,你看看你的是不是这种情况?

网友(2014-06-25):
请问这个是怎么解决了啊 ! 我也是用了两个版本的IAR工程后出现了问题!

网友:
如果是仿真器固件版本升级了导致的,就下个IAR降级包搞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