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ucos问题!OS_TICKS_PER_SEC

楼主(2010-12-08):
ucos 中 OS_TICKS_PER_SEC   这个时钟节拍取值有什么讲究吗,如果取值很大会对系统稳定性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
OS_TICKS_PER_SEC定义每秒钟系统时钟中断的次数,比如定义为100,则每10ms定时器中断一次。该数值越大,系统的负荷越重。

楼主:
系统负荷重会有什么后果?

网友:
效率低了

网友:
我怎么感觉OS_TICKS_PER_SEC 就是一个1秒的宏定义(字面容易让人理解,如果非要定义成其它时间也是可以的),具体这个值设置成多少才是1秒,那要看你的定时器是多长时间产生一次中断,比如节拍是5ms,那这个值就应该宏定义成200,如果宏定义成100啦,那就与OS_TICKS_PER_SEC本身的意思不相符了,这样不是不可以,也是可以的,但如果你任务中作OSTimeDly(OS_TICKS_PER_SEC)延时,那他就不是1秒啦,而是0.5S,如果设计不注意这个问题的话就会增加你的CPU的负荷量,使你的CPU的效率就下降啦.

网友(2011-05-16):
1楼说得很清楚了
其实这个值取适中即可,100,200都行,看你的片子是什么,Cortex-M3的片子取200较合适
这个值太小,系统调度周期较长,各个任务之间切换较慢,适时性降低,
而太大了,中断周期与调试周期接近了,那就不是适时性低了,而是死机,
你想啊,没两下就中断并进行任务切换,这个任务还没运行几句呢,就给换别的了,
调度所用的时间相比运行时间还久,那这就没意义了,毕竟我们的主要目标是运行,切换只是多任务必须的无奈之举

我认为,以你的多任务中其中一个运行一个循环所需要的时间(估算一下)为最短周期来定,其倒数就是你需要确定的调度频率,
当然,如果需要太久了那就要考虑其它任务的情况,适应性也要照顾到

网友A:
飘过...

用产品证明了,在CM3和CM0内核下,跑17个任务,OS_TICKS_PER_SEC = 1000一切功能正常,不存在楼上说的什么死机

网友(2011-06-18):
【4楼】正确
影响效率的是系统节拍(tick)的大小,1节拍OS中断1次,中断时间/节拍周期=效率。
OS_TICKS_PER_SEC是用来定义OSTimeDlyHMSM()函数中1秒的节拍数。

网友(2011-08-06):
我用LPC2210,调到1000就出错。但5ms的定时中断感觉有点长啊

网友(2013-08-06):
是的。受教。

网友(2014-10-10):
引用 网友A:
飘过...

用产品证明了,在CM3和CM0内核下,跑17个任务,OS_TICKS_PER_SEC = 1000一切功能正常,不存在楼上 ...

不错 ,用1000 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死机